关于练模拟器时遥控器的设置~~

楼主(2014-09-19):
遥控器
:d7e刷galle固件
模拟器
:凤凰4.0.j
rt,以前练模拟器是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都是45度直线,练的倒挺好,后来根据450调了油门和螺距曲线后反而不是那么好飞了,有时油门到中点飞机才爬起来
过了中点有时感觉飞机直接失去动力似的,新手,有指点下练模拟器遥控器该如何正确设置吗(诸如油门、螺距曲线、油门锁定、感度等等),谢谢

楼主:
感觉练模拟器也不容易啊,之前固定翼操作中有个“回中”的手法,不知道大家对于直机应该精确的控制,如悬停有何技巧或者看法

网友A:
要在系统设置里找到你使用的遥控器,编辑参数,把螺距项的O改为40或其他,这样油门推到30左右,飞机就能起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