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马达能不能在水里工作?我想马达上直接装个螺旋桨做 ...
无刷马达能不能在水里工作?我想马达上直接装个螺旋桨做个玩具船玩玩。

楼主(2014-09-19):
无刷马达能不能在水里工作?我想马达上直接装个螺旋桨做个玩具船玩玩。

网友A:
你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B:
这跟人可不可以潜水是一样的道理。

网友C:
万一有杂质进去,电机不就报废了?

网友D:
我也不懂,楼下求解!

网友E:
楼下继续,我觉得不能

网友F:
带个套就行啊

网友G:
还是有可能的,电机整个密封,输出动力可采用磁力感应传动到螺旋浆。

网友H:
就算线圈没事,轴承也会因进水生锈的。大大缩短电机的使用寿命。

网友I:
可以。但每次都要解体保养,否则迅速变锈蛋。线圈没问题,轴承换陶瓷也简单,但是硅钢片铁芯解决不了。

网友J:
实践是鉴定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K:
求真相,有试过的举手!

网友L:
没有试过,也没有试的想法

网友M:
可以,用飞机用那种无刷,玩后用电吹风吹干,玩多生锈了就换一个

网友:
赛浪级遥控船就是马达连桨全浸水的,市面上我唯一见过的,有刷

网友N:
做个密封室吧电机装在里面,装尾管、轴就可以了。

楼主:
我用完以后 热风机吹干 然后上油

网友O:
在水中阻力会增大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