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善FPV一体显示器的续航时间

楼主(2014-09-19):
入手一7寸FPV一体显示器,电池内置,就是下图的这种。充满电之后感觉续航时间太短,我想各位模友肯定也有用这款显示器的。能不能改装下,更换大容量电池呢?或者***?

网友:
建议:拆开看看有没有空间,有就在*宝上选合适尺寸的电池一换不就OK了。

网友:
别费劲了,满电时够你飞两块电。不够的话我是外接的锂控电。鱼和熊掌怎可都叫你吃。

网友:
有功夫不如换个天线

网友A:
某些接收机里面是线性稳压,直接12V -> 5V,绝大部分浪费掉。改DC-DC可延时一倍以上。

如果机器发热明显,有可能属于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些接收机里面是线性稳压,直接12V -> 5V,绝大部分浪费掉。改DC-DC可延时一倍以上。

如果机器发热明显 ...

哦,回去后看一下,谢谢!

网友:
显示器电池我认为外置合理,稳压器选线性稳压的好处是图像干净

网友:
外接电源

网友:
外接电池

网友:
够了就行。

网友:
增加电池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