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直和四轴的效率的疑问

楼主(2014-09-19):
新手,有一个疑问,关于四轴和电直的效率问题。大家都说电直的效率更高,但是从悬停的结果看,
直机一般悬停10分钟附件,但是4轴可以悬停15-20分钟附件,配置合理的4轴可以悬停30分钟了。

从悬停时间看,四轴的效率更高了, 但是从单桨效率上看,同样级别的这2种,直机的桨更大,应该
效率更高才对呀。是不是电直的电机和驱动配合不好,造成直机的悬停时间更短的呢?

如果是这样,选用效率更高的大型盘式电机,选带霍尔传感器的电驱,是不是应该悬停时间超过四轴呢?
例如选U7 U8这样的大型盘式电机,配500系列的电直,或者桨更大的电直,大家觉得会是什么结果呢?

我觉得如果大直机,悬停时间长,配好点的飞控,应该比四轴做航拍更适合呀。不知道这个想法是不是对呢?

网友:
的确 此言得之

网友:
电池容量都不一样吧  电直电机长时间工作在高温 也会降低寿命吧  如果是专门用来航拍的直升机可以改进

网友:
是个问题,等高手解答

网友A:
首先,目前电直的桨多数是双凸对称翼型的3D桨,3D桨效率本来就不高
然后,目前电直的电机几乎也都是为暴力3D而生,为了高扭力,牺牲了很多效率(看看蝎子下来有多烫就知道)
所以,拿四轴和着重3D性能的电直比续航是不公平的
单从效率来讲,单旋翼带尾桨的结构是高于四旋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目前电直的桨多数是双凸对称翼型的3D桨,3D桨效率本来就不高
然后,目前电直的电机几乎也都是为暴力 ...

市场上能买到高效的电直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目前电直的桨多数是双凸对称翼型的3D桨,3D桨效率本来就不高
然后,目前电直的电机几乎也都是为暴力 ...

“单从效率来讲,单旋翼带尾桨的结构是高于四旋翼的”

此话何来?又有何佐证?

网友B:
“直机的桨更大,应该效率更高才对呀。”

这句话缺了一个前提,同负荷情况下。如果不加这句话,我们世界会很奇妙,100级的直机将重得无法飞,而700级的直机无需那么大的动力。

不要忘记尾桨。。。。。。

网友:
没有哪个比那个绝对好的

网友C:
我别的不多说  我说一下我的数据  480不带电池,780g,带6S 2200 25C和头罩,下来后电压回升至3.6,悬停2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别的不多说  我说一下我的数据  480不带电池,780g,带6S 2200 25C和头罩,下来后电压回升至3.6,悬停20 ...

480可以悬停20分钟,那蛮厉害的,我看网友的数据和我自己的测试,都到不了这么长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480可以悬停20分钟,那蛮厉害的,我看网友的数据和我自己的测试,都到不了这么长时间。

大螺距,轴传,大电池,重心要配对。

楼主:
专业人士说,要换桨,我查了平凸最大可以买到29寸的,直径才750mm不到。他说桨直径2米的直机可以起飞重量到30kg了.
看起来不是不可能,是买不到合适的桨呀。

楼主:
不知道可不可以自己做这种桨,做个直机1.5米附近了,挂航拍加电池可以飞1小时,那就很爽了。
机身就买现成的600或者700系列的,桨和电机自己改,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D:
特么多轴就电机,机身,飞控。。你们看直升机多了多少结构负重,舵机,主轴,旋翼头。这些不浪费升力么

网友E:
貌似航拍还是多轴好一点,比直升机稳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特么多轴就电机,机身,飞控。。你们看直升机多了多少结构负重,舵机,主轴,旋翼头。这些不浪费升力么

多轴的电机才重,其实这不是关键,同样尺寸的四轴和直机,直机的桨大,桨效更高,这个才是关键的。
所以貌似桨才是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貌似航拍还是多轴好一点,比直升机稳多了

稳定确实是四轴稳定,直机的话,如果是共桨,稳定性和四轴差不多。
但是直机飞的快,如果航拍***移动的物体,直机是首选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直机的桨更大,应该效率更高才对呀。”

这句话缺了一个前提,同负荷情况下。如果不加这句话,我们 ...

这个话题不像BB响那样高大上,不会引起激烈争论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个话题不像BB响那样高大上,不会引起激烈争论

这个话题要比BB响难多了,而且从感官上比3Svs6S更难,这个没有一个绝对一边倒的情况,张三举证四轴10分钟,李四马上举证直机12分钟,王二麻子又马上举证四轴14分钟,。。。。。。。。 3Svs6S,起码在同一个平台,450机身。

这个话题只能纸上谈兵才能有结果,问题是有几个愿意纸上谈兵或能纸上谈兵?

网友G:
这是争论性很大的问题了。
一般来说,桨越大,负载越大,要维持稳定的效率就需要更大的动力。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个话题要比BB响难多了,而且从感官上比3Svs6S更难,这个没有一个绝对一边倒的情况,张三举证四轴10分钟 ...

我的250能38分钟。
END
哈哈。模型在于合理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250能38分钟。
END
哈哈。模型在于合理折腾

碉堡,能飞那么长时间呀,能说说怎么折腾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争论性很大的问题了。
一般来说,桨越大,负载越大,要维持稳定的效率就需要更大的动力。

玩四轴的时候,看测试参数很明显,只要电机的扭矩足够的话,桨越大桨效越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四轴的时候,看测试参数很明显,只要电机的扭矩足够的话,桨越大桨效越高。

你做这类的测试时,起飞重量没大的改变,但动力盘的面积加大了,改变了单位面积的负荷率。

一架固定翼机机翼越长滑翔性能越好,这是对的。

但你不能说飞机A机翼是3米,就一定比另一架飞机B机翼是2米的滑翔性能好。

如果仅以这架直机的主桨比那架四轴其中一个桨的直径大,就认为这架直机的桨比那架四轴的桨效率高,很显然各种可能性超过了一种,即答案是不确定的。

还有你提到直机比四轴飞得快,这又是一个感觉误区,飞行原理上这两种只有极小差异, 但都要面对桨尖线速的限制。只是目前多数的四轴用的是定距桨,顾了悬停顾不了飞行速度。

单旋翼直机不把尾桨除掉很难和多轴拼效率,除非几何尺寸有限定。

网友F:
引用 楼主:
碉堡,能飞那么长时间呀,能说说怎么折腾的吗?

大改了 哈哈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771969&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改了 哈哈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1969&extra=

厉害,从你折腾的结果看,起码在250这个尺寸上,电直制空时间比四轴长些。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单从效率来讲,单旋翼带尾桨的结构是高于四旋翼的”

此话何来?又有何佐证?

只能说结构越复杂,能量传递损失就越多,这两东西真不好比较,分析起来因数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只能说结构越复杂,能量传递损失就越多,这两东西真不好比较,分析起来因数太多了。

四轴只构架复杂,在动力传送比直机简单。当然直机也可全部直驱,尾桨也用电机。

这两个东西是很难比,分析起来因数太多了,用实际案例无法判断,所以我说只能“纸上谈兵”。

在纸上我们只需讨论一个问题。

X吋桨和Y吋桨能否效率相同?(X,Y为合理常数。)

如果上面的结果是,是。那单旋翼直机在效率上就败了,因为尾桨消耗功率,且于主桨是90度角,是无用功。

网友F:
引用 楼主:
厉害,从你折腾的结果看,起码在250这个尺寸上,电直制空时间比四轴长些。

多轴也可以更久更久,需要折腾一下

楼主:
四轴很早就折腾了,要想折腾到40-50分钟,真的不是一般的难,主要还是要用大桨。老外都用U8+28寸桨了,这样的起飞重量才4Kg多点,估计抗风性很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多轴也可以更久更久,需要折腾一下

再如何折腾,也无法颠覆理论。仅靠几个不同尺寸的桨就做了一下很简单的测试就认为发现了螺旋桨的新定律,世界上那些风洞实验室和流体实验室该下岗了。

为了悬停效率加大桨径,等忙完了,发现没飞行速度了。如果大直径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我们现在可能已见不到阳光了,因为在天上飞的东西我们一定会造个比天还大的桨给它。

好好读几本书吧,如果你想创造新定律,起码你需要知道现有的定律在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