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emax12a电调如何初始化

楼主(2014-09-19):
新入了12a的emax电调 油门最高做油门校准听到哔哔两声 油门拉到底 之后却无任何反应了 断电 油门最低时候 上电
电机
直接旋转 像是半油门的样子把 推油门有反应的 但是油门拉到底电机还是半油门的样子转 感觉像是电调认不到最低油门 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 还请高手帮忙解决下
换控换接收机 依然存在问题 都按说明书设置步骤来的啊 之前调好盈的都很顺利的哇 求解

网友A:
emax锛屾槸閾剁嚂鍚楋紝濡傛灉鏄殑璇濆幓娣樺疂鎼滀竴涓嬶紝鏈変竴涓崠瀹舵湁璇︾粏鐨勮缃暀绋

网友A:
我打的字怎么变成乱码了,

楼主:
虽然看不懂你写的什么 但还是谢谢哥们 我想我找到原因了 emax上电头两声 就是校准油门 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