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精灵2,IOC(航向锁定、返航点锁定)功能实际用途大 ...
请问精灵2,IOC(航向锁定、返航点锁定)功能实际用途大么?

楼主(2014-09-19):
对
航拍
而言,航向锁定可以锁定拍摄角度,其它的就不清楚了。

网友A:
不明觉厉!沙发

网友B:
反正我是从来没用过。。。

网友C:
我觉得有用,飞远了,机机是哪个头,你看不清时怎么让它回来。有航向锁定和返航点锁定,就可能不用理机头朝向把机机拉回来。你说这样会不会重要。

网友D:
如果你的图传能达到1000米+ 那航向锁定就不太重要, 直接看显示屏飞回来 一样的。

网友E:
很有用的功能!

网友F:
回来很有用的。

楼主:
我想,如果精灵2飞丢了,图传也收不到信号(或者受干扰),这时候把遥控器关闭超3秒钟,飞机就会启动失控返航,自己就可以飞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