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dfc 推前后,左右倒!!!何故。

楼主(2014-09-19):
小炸之后,修复后,在家测试还是正常的,去飞场就发现。。。推前后升降,飞机直接侧倒,打副翼到有点前后的意思,飞机震动有点,但不大,以前都可以好好飞的。
3gx换了一个,还是一样,开机检测完 测试各个舵效都是好的,
舵机
是md933 有点虚位。
现在在家调试一周了。。。。始终有这个现象,求高人 指点啊。

楼主:
十字盘,是平的,地面测试 各个舵 都是正常的。

网友A:
通道接错了?

楼主:
不会吧,测试舵面都是对的。

网友B:
再调试,不信就弄不正常。

网友C:
打副翼,升降动,打升降,副翼动,肯定舵机接错了

楼主:
舵机没接错,如果是接线 我搞一个星期啊。
舵面测试都是对的,打副翼,升降不动,就是起飞 和飞起来 时, 推升降 机器 都会出现侧倒的 现象。

网友D:
果断K8,楼主浪费一个星期没有进步

楼主:
芸芸众生。。。。难道没有施主和老衲出过一样的。。。。。状况吗

网友E:
飞机震动大

楼主:
楼上说对了,最后我发大浆换了。。。。就好了,浆不平衡,震动大。

网友F:
找到問題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