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小白问题,GPS和飞控究竟谁干扰谁?

楼主(2014-09-19):
问个小白问题,GPS和飞控究竟谁干扰谁?是哪种形式或者信号的干扰。如果不方便架设GPS的天线,有没有办法可以屏蔽相互之间的干扰?

网友:
GPS只是接收应该不会干扰飞控吧

网友:
难道是电磁辐射?但是GPS功耗并不大,反而其他接近频率电磁能干扰GPS接收

楼主:
电调和电机工作的时候会有干扰这个我还是理解的,毕竟电流那么大,频率也高。但是从来没听说过GPS模块要远离电调的说法,也可能是我见识太少了。飞控工作的时候能够发出干扰GPS工作的信号?

网友:
GPS是接受天线,只会受干扰

网友A:
按照大疆售后的说法各种干扰都有的,包括粉尘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大疆售后的说法各种干扰都有的,包括粉尘干扰

大疆的大众用户全系列不是就都没有单独竖一根GPS的支架么?

网友:
gps和罗盘会被干扰,飞控本身不会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