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铣床

楼主(2014-09-19):
做个小铣床发上来大家帮忙看看可以怎么改进。没有发过贴,有点乱,凑合看看给点建议。

网友A:
猛人,架子是自己做的钢板?!er12的延长杆?!

网友:
这铣床做的挺实用,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猛人,架子是自己做的钢板?!er12的延长杆?!

架子是废品收购站买到14槽钢焊接到,立柱是20到槽钢,都灌了水泥砂浆,ER接杆是模式3号,自己做的是没有装机到机头,是ER20模式2号到接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猛人,架子是自己做的钢板?!er12的延长杆?!

成品机头是朋友买给到,原来打算用自己做的,后来看看成品到机头是3号到,觉得3号到强度更高,所以自己做到就闲置了。

网友:
楼主这手艺不错,看来这手艺修个冰箱也不错!

网友B:
相当不错,比买成品铣床实惠,实际使用中精度如何?铣铁每刀多深?

网友C:
请问楼主,那机头的强度和精度如何?

网友D:
这个也不算小啦,大概尺寸和行程能说一下吗?  还有主轴中心距到Z轴距离多少? 我正在做,想参考。谢谢

网友E:
严重期望楼主出详细的制作贴,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当不错,比买成品铣床实惠,实际使用中精度如何?铣铁每刀多深?

看你用的铣刀大小,图片上的8mm旧键槽铣刀吃刀10mm,用过26mm的吃刀3mm洗平面。效果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那机头的强度和精度如何?

机头的强度是相当的好,十字滑台上的平口钳震动都没事,主要是钳子高了、固定螺丝只有2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也不算小啦,大概尺寸和行程能说一下吗?  还有主轴中心距到Z轴距离多少? 我正在做,想参考。谢谢

主轴中心距到Z轴距离26cm,实际可以短点,我的长主要是加了一块硬性的挡削板。立柱的拖板行程30多点cm。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严重期望楼主出详细的制作贴,谢谢

没有相机,只是乱比划着做的。做好了叫朋友拍了几张,没有发过贴,还整了个乱七八糟的。

网友B:
我看淘宝上这样的莫三铣头说是只有两个轴承,角接触轴承只用了一个,实际使用中强度,精度还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淘宝上这样的莫三铣头说是只有两个轴承,角接触轴承只用了一个,实际使用中强度,精度还行吗?

这个没有用角接触轴承,只用了2个圆锥轴承。精度很好的,只是转速不能高于1000转。

网友:
DIY能力很强,作品相当不错,超赞。

网友F:
  高级   精度怎样  ?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你用的铣刀大小,图片上的8mm旧键槽铣刀吃刀10mm,用过26mm的吃刀3mm洗平面。效果可以。

这么厉害,看了刚性很好啊
对想做槽钢机的兄弟有很好的参考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级   精度怎样  ?

精度还行,主要十字滑台的精度要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精度还行,主要十字滑台的精度要好。

还想请问楼主一件事,按照您的配置,一套做下来要多少年来成本?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还想请问楼主一件事,按照您的配置,一套做下来要多少年来成本?

目测不超2000.目测楼主用料很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目测不超2000.目测楼主用料很给力。

不止的,十字台得1000,铣头800,电机300,加其他的得3000成本,新手很是买成品机吧,只是没这个强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想请问楼主一件事,按照您的配置,一套做下来要多少年来成本?

十字台500*200:二手650,平口钳300、铣头360,电机没有出钱朋友送的,买二手不超200,加其他的铁板、皮带轮300多、er夹头140不算自己的工钱就2000左右吧。

网友:
自己有技术就是好,2000块就能搞到外面6000~8000块的货

网友H:
2000只能是原材料价格吧。不算人工,也还得有机器加工。造机材料都不算贵。贵要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H:
2000只能是原材料价格吧。不算人工,也还得有机器加工。造机材料都不算贵。贵要加工

相当真确。

网友I:
这铣床够结实的。
立柱、底座和水泥台连成一体了吗?
选这铣床头很合适,只是不明白为何选转速极限低于1000转的轴承。建议换转速极限高点的轴承。
主轴中心距到Z轴的距离过长,时间久后机头部分容易变形。
皮带轮加防护罩安全点。
我也正准备做一台差不多铣床,除铣床头外,其它材料都备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铣床够结实的。
立柱、底座和水泥台连成一体了吗?
选这铣床头很合适,只是不明白为何选转速极限低于10 ...

立柱、底座和水泥台连成一体的,转速高于1000的我基本用不到,铣刀受不了,不过1000多的转速时间不长还是可以的,主轴中心距到Z轴的距离是可以再短一点点,但是过短了会立柱和皮带会干涉,那就需要侧方双皮带轮转换。除非电机装侧边装。还有救是长点可以方便以后升级滑台,用到800或者1000的就爽歪歪了。我现在用到只是550*195的,太小了。

网友I:
机头+电机,重量不轻,这可能会加快Z轴滑块的丝杆和螺母磨损,建议加弹簧或配重减轻丝杆负载。

网友I:
引用 楼主:
立柱、底座和水泥台连成一体的,转速高于1000的我基本用不到,铣刀受不了,不过1000多的转速时间不长还是 ...

请教一下,现机身是一体化,那底座水平和立柱垂直度前期是怎么调的?安装机头后怎么调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机头+电机,重量不轻,这可能会加快Z轴滑块的丝杆和螺母磨损,建议加弹簧或配重减轻丝杆负载。

机头+电机,重量是大些,有这方面到弊病。加弹簧可能不行,配重正在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教一下,现机身是一体化,那底座水平和立柱垂直度前期是怎么调的?安装机头后怎么调精度?

底座水平和立柱垂直度前期是基本调节垂直,在底座加13mm到铁板后要把机头装好了,打表调铁板与立柱滑台垂直,焊接一点点,打孔攻丝固定。机头和连接体最难,(吊线)。

网友:
超牛X大铣。钢性应该相当不错。感觉十字滑台稍小了点。应该给它配个1米左右的,玩起来就爽了

网友:
不错看着就觉得稳

网友:
严重期待楼主的制作过程贴

网友(2015-06-27):
真是高手,感觉平口钳太大了,平台小点了,太威武了,崇拜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字台500*200:二手650,平口钳300、铣头360,电机没有出钱朋友送的,买二手不超200,加其他的铁板、皮带 ...

高手,再次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