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首飞 wifi总是断开 什么问题

楼主(2014-09-19):
点录像的时候总出现一行英文 阳光太刺眼也没看清 然后照了几张照片
降落以后 一点开点app相册 就显示网络超时 然后wifi就断开了 重复还是这样
回去以后 内存卡插电脑上看什么也没有拍到
新手求解

网友:
我代技术5回答吧。1换成苹果手机或者三星9500。然后手机软件设置成1080p@30fs

网友:
功能上,可在地面先测试下,排除下硬件问题先
推荐三星galaxy s5,亮度最高

网友:
我用苹果 没遇见过楼主这种情况

网友A:
难道大疆还要绑定手机吗?各种绑还不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大疆还要绑定手机吗?各种绑还不够吗

   赞同这样的说!

楼主:
换了张内存卡 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