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给我问题 关于E600和Z15 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4-09-19):
想装台六轴 轴距660 用大疆E600六轴套装作动力  能否带的动Z15云台和5N微单
预计全部重量4500克左右  E600推荐负重600克每轴 超出推荐负载900克
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求高手解答疑惑 谢了

网友:
自己都說超重了!沒人敢保證

网友:
E600的单轴极限负载是1600g,你自己决定喽~~~

网友A:
4500克太重了,我的E600安在六轴680上,重量只到4250多就到处飘,理想的重量应该是3600--3800克,这款动力系统每轴就是600克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00克太重了,我的E600安在六轴680上,重量只到4250多就到处飘,理想的重量应该是3600--3800克,这款动力 ...

单轴才700多克,应该不是动力的问题。

网友A:
E600平衡性不错,承载能力一般,我的E600就是在3850克的重量是“射”桨炸机的,楼主三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600平衡性不错,承载能力一般,我的E600就是在3850克的重量是“射”桨炸机的,楼主三思。

怎么个射法?断了还是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个射法?断了还是飞了?

断成两截,飞出十几米外的海里了,残骸没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