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吊机遇到问题了求助

楼主(2014-09-19):
在
模拟器
上练吊机,现在只能一个方向吊,正面熟练了,反面就忘了,反面熟练了,正面又忘了,也就是说只能建立一种条件反射,请问该怎么办啊

网友A:
不要急,慢慢练习,熟能生巧。

网友B:
正常现象,继续练,如果正、反单个都熟练了就交替练,正面或反面时都要暗示或默念这是正面用正吊方法,这是反面用反吊方法。之后还有左或右面吊机,方法类似,最终练成扭力滚,在旋转过程中,思维跟着飞机一块转也是一个办法,反正每个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自己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就好了,条件反射形成了就不用想了,也就练会了。

网友C:
我也经历过,现在虽然仍是吊机入门级别,但是条件反射建立了,就像2楼说的交替练习。

网友D:
看看对你能否有所帮助: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52774&extra=

网友E(2014-12-26):
我也有同感

网友C:
没什么啊,只要是正常的大脑,都能学会正反吊。国际级高手也是拿时间和无数炸机练出来的,几乎不用想,飞得好坏才是天赋问题。

网友:
如果你没练过最好两面一起练,正面练完在练背面,如果你会倒飞,就叫飞机在你前方像你飞来,在把飞机拉起来倒飞在向前飞,这时候就用垂尾调整飞机左右,机头向上冲,我就是这么练的,我没练过模拟器,可我就会吊机了,但吊的不好,因为也没啥时间飞,希望对你有个帮助,不适合你也别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