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 2 Vision+,智能方向用哪个开关?

楼主(2014-09-19):
Phantom 2 Vision+,说明书上我没有很明白看清进行航向飞行和返航点飞行,使用方法。是不是只要拨S2开关到2位置就行了吗?请高人指教。

网友A:
左边的开关就是,中间位置是航向锁定,最下面是返航点锁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的开关就是,中间位置是航向锁定,最下面是返航点锁定

热心人

网友B:
首先要在调参软件把模式改为NAZA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在调参软件把模式改为NAZA模式

请问, Phantom 2 Vision+出厂时,是不是已经默认设置成为NAZA模式。我这部小精灵是刚到货还没开封。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 Phantom 2 Vision+出厂时,是不是已经默认设置成为NAZA模式。我这部小精灵是刚到货还 ...

默认是Phantom模式

楼主:
那这个模式可以使用航向和返航点智能飞行功能吗?是不是拔s2这开关,在2位航向、3位返航点

网友:
来看指导

楼主:
好啊,请指教

网友:
Phantom模式当然是不能使用这功能咯,到货就拆开看看说明书

网友:
飘过   要到电脑里面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