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0BL日常飞行维护小贴士

楼主(2014-09-19):
不知不觉,入手蓝飞翔HP-100BL已经四月有余。不得不承认,这架飞机彻底颠覆了笔者之前对于小鸡的种种偏见与误解。该机拥有不亚于450的稳定性以及合适的灵活性,加上携带方便,经久耐摔,是日常练习、休闲不可多得的好飞机。经过数月来上千个起落几十次炸鸡,在参考了论坛上如帅呆,ATW,TNY等高手的帖子之后,再加上自己总结的一些小经验,在此分享出来,供新入手此机的爱好者们参考。

1.尾管。无刷版本的HP-100动力强劲,但是原先针对有刷版本设计的结构和部件在炸鸡时就有所力不从心。这架飞机的尾管便是如此,在笔者刚入手此机的第一个月时,炸鸡断尾管是家常便饭,即便是用502加强修补,基本上每个星期或者炸鸡三次左右都要更换一次尾管。通过观察与统计,笔者发现,炸坏的HP-100尾管一般是靠近机身一端的根部弯折或者断裂,因此,加强尾管根部的强度就显得格外重要。首先找一段炸坏的尾管,将其切割成长度为2.5-3cm的小段,然后用棉线在机身靠近尾管的两侧分别绑上两根小段,然后尾管插入,用合适宽度和厚度的扎带剪两段,分别插入尾管两端的间隙中,再用透明胶带缠上两圈固定,最后用502在绑棉线处滴胶加固定形。这样,在只增加1g左右重量的代价下,尾管根部的强度便大大加强。起初,笔者还在为加固尾管后炸鸡时可能会由于冲量传递造成机身部位损坏而担心,但是经过两个月来数百次飞行十几次在各种场地如草地,塑胶跑道,水泥地上炸鸡的考验之后,笔者所有的担心便烟消云散。不但尾管再也没有更换过,机身也安然无恙。

2.头罩。虽然笔者与一些模友一样,为了减轻重量和减小共振,不喜欢戴上头罩飞行。但是对于经常炸鸡的模友来说,头罩可以有效地保护电池、电子设备以及机身结构。头罩使用久了之后,由于每次拆装头罩时的应力集中,胶圈部位就容易老化断裂,因此,新头罩最好是用704或703硅胶在胶圈上涂一圈进行加固,当然用502也可以,不过耐久性会稍微差一点。

3.脚架。HP-100的脚架从有刷版本开始就非常不耐炸,到了无刷版本后,这个问题更是凸显出来。炸断后的脚架,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如果只是用502、AB胶或者火烤等办法,只能对断裂的部位暂时进行固定,时间长了还是会断开。其实只要在断裂的位置用棉线缠上十几圈,然后滴上502加固,修补强度变可大大提高,至少再次炸鸡不会在原先的位置再次断开。当然如果脚架连接机身部位的插销断了,就无法修补,只好更换新的脚架了。

4.机身。上面提到脚架的插销齐根断在机身里面,的确让人非常头疼,相信不只我一个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对此笔者的办法是这样的:首先用剪刀或者小刀沿着销孔的外沿一圈将销孔剪短1mm左右,注意不要剪的太深以免把断在里面的插销也破坏掉,把外圈去掉后,插销就露出一小截出来,此时用尖嘴钳或者剪刀轻轻一夹便可把插销拔掉。剪短后的销孔深度还很深,新的脚架插入后也不会轻易脱落,因此机身还可以继续使用。而且之后发现,剪短销控还有个好处,就是脚架的插销插不到低,就算是炸断,也再也没有出现齐根断在孔里面的情况了。

5.连杆虚位。对于小鸡来说,飞机稳定性对操纵机构的间隙虚位敏感度是很高的。0.5mm的间隙公差对于450以上的大鸡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但是对于这种100级别的小鸡,影响就非常巨大。HP-100的连杆虚位主要来自于球头与塑料连杆之间、舵机孔与斜盘金属连杆之间、舵机本身虚位。对于球头与连杆之间的虚位,其他模友的办法如火烤球头扣或者502填补***均可使用(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2339)。而舵机孔与金属连杆之间的虚位,使用502在孔内滴上一小滴将虚位完全填死即可,由于斜盘连杆基本上都是上下垂直运动,横向上的位移分量很小,加上金属连杆本身又弹性,因此502完全不会影响斜盘的运动。至于舵机本身的虚位,只能通过更换舵机来解决了,对此帅呆、TNY、ATW等高手的帖子内有详细介绍,感兴趣的模友可以参考(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4980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1504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0276

)。

6.电线加固。由于HP-100的出勤率很高,在经过长期的飞行之后,电线表皮与机身接触的位置会摩擦破损,经常活动各个焊点也会出现疲劳虚焊。因此有必要对这些部位用热熔胶,热缩管等进行加固。在舵机与头罩连杆之间的热熔胶还可以有效地加固主板,防止三轴陀螺在震动过大时失控,详见帅呆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6228

7.电调。HP-100BL采用的是BLHELI的无刷电调,支持定速,可以通过USB端口对电调参数进行设置。原厂设定的定速模式为SETUP,定速值为72%。该模式下无论控的油门曲线如何设置,电调能根据负载,始终保持72%的输出。但是原厂设定的定速值对于大部分新手来说普遍太高。过高的转速虽然能够提高3D动作的动力和灵活性,但是也带来了炸鸡时损伤过大,旋翼头等部件变形时震动过高等弊端,特别是笔者采用35C电池之后,震动的情况更是明显,以致严重三轴陀螺工作,造成飞机尾部追踪。经过笔者多次设置试飞,发现改为65%后,对飞行操作基本没有影响,应付普通3D绰绰有余,而且在零件变形时的震动大大降低,从而提高了三轴陀螺的稳定性与操作的手感,同时也从一定程度减小了维护的成本。当然,此举仅仅针对初学者与一般爱好者而言,对于暴力3D的爱好者,还是保持原有设置为好,遇到震动,就更换零件吧。定速值的设定其实并不死板,每架飞机实际情况不同,每个爱好者的手感也不尽相同,模友们可以根据自身情况灵活进行设置。通常,大多数定速电调的最佳设置范围是60%-80%之间,过高或者过低都不利于电调性能的发挥和效率的提高。关于BLHELI电调的设置详情,模友们可以参考(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2840

8.主轴。主轴是HP-100BL上又一常用的易损件。它是由一3mm直径的空心碳管制成,由于需要在上面打两个螺丝孔,使得碳管的强度大大降低。一些模友在碳管内滴502加强,对此笔者是持保留态度的。的确,灌滴502的碳管强度和韧性大大增强了,但是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炸鸡时虽然不会炸断或者弯折,但却很有可能是轻微的变形和弯曲,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震动。对于只是练习悬停航线的初学者来说,这个问题不大,还能减少更换主轴的成本。但是对于练习3D动作的模友而言,震动大带来的后果就比较严重了,而且灌滴502的主轴即使变形也不容易被发现。因此,对于只飞悬停和航线的初学者,建议在主轴内灌滴502。而对于练习3D的进阶模友,则不要灌滴502。

9.控。单纯从手感来说,采用高频头加进口控的方式是最理想的。不过,相信很多用FUTABA  T8FG的模友都有这样的烦恼,就是只要教练插口一插上插头,控就会自动开启,虽然此时控的高频头不工作,但是屏幕却自动打开,而且开关无效,必须把插头拔下,才能完全将控关闭。对于偶尔飞飞的模友来说,这不算什么。但对于笔者这种每天需要飞几十个起落的重度使用者而言,每次插拔就是个噩梦了,再加上T8FG自带电池的续航并不给力,就算是在教练模式下也飞不了几天就得充电。笔者也曾经尝试使用国产低端控如乐迪AT-10,插上高频头后,虽然可以控制,但是由于控摇杆的回中精度太低,造成斜盘舵机在没有打舵的情况下持续向一侧打死,最终舵机电机由于卡死烧毁。经过一番折腾,笔者还是决定用回蓝飞翔自带的原厂控,这个控虽然手感一般,但是操作简单,外场在地上随便一放也不心疼,最关键的是这个控出奇的省电,即使是笔者这样的重度使用者,4节低自放电的镍氢电池也可以坚持将近一个月不充电。不过这个控在初次使用前最好是拆开将电位器上的连接线用热熔胶固定好,否则时间长容易疲劳断裂,这也是许多国产控的通病。

10.充电器。HP-100自带一个USB输入的双路充电器,可以同时充两块电池。不过笔者先后购买了5个这样的充电器,其中3个就有问题无法充电。后来笔者询问了厂家得知,这批充电器采购的LED灯有问题,红绿指示是反的,这样便造成了刚飞完的电池一插上充电器便显示绿灯的假象。现在笔者采用的是UN-A6加一拖六平衡线的方式进行充电,每次可以同时充6块电池。注意这里一定要使用如A6、A9或BC168这样的可调电流的单独平衡充,这样单独电池的插拔不会影响其他电池的充电。建议采用1C左右的电流充电,除非电池允许,最好不要超过2C。通常第6块电池飞完,第1块电池也充好了。

11.横轴。HP-100BL的横轴十分坚硬。笔者到目前为止,也仅仅更换过两次横轴而已。通常飞机在飞行时出现明显双桨并且震动较大时,十有八九就是横轴弯了。不过HP-100BL的横轴胶圈却并不耐用,最好是定期更换。另外胶圈的材质偏软,在做3D动作时有一点不跟手。建议厂家能够推出不同硬度的胶圈来满足各个阶段的模友需求。

12.尾电机。在正常情况下,HP-100BL的尾电机大约有100~200起落的寿命。由于尾桨构型的特点,飞机向左自旋比向右自旋时尾电机的负载要小的多,因此从寿命方面考虑,建议模友尽量少做右自旋方向的动作。而且向右自旋时,动力消耗也大的多。另外每个起落飞完后,尾电机温度通常都比较高,此时最好等待电机温度降下来后再起飞,这样也有利于尾电机的寿命。如果像笔者这样等不及的模友,在经济条件允许时建议购买第二架飞机,两架飞机交替飞行,既有利于飞机寿命且手感完全一样。购买两架飞机还有个好处,在不增加备用航材压力的前提下可以充分提高航材的利用率,当一架飞机遇到难以解决的疑难杂症时,可以通过串件的办法把疑似故障件串至另一架飞机上,看故障是否转移,来迅速缩小排故范围,提高维修的成功率。

13.大桨。HP-100BL原配采用的是塑料材质的梯形大桨,看似柔弱,但对于HP-100这样的小鸡来说强度完全够了。甚至有一点450装上碳桨飞的感觉。而且,就算炸鸡后桨叶有一点损伤,只要两端重量是平衡的,就完全不需要更换大桨。

最后,希望厂家能针对上面提到的种种问题,尽快推出升级件或者二代机。感谢模友戴大嗲在笔者购机和维修时提供的建议和帮助。祝各位模友爽飞。

网友:
好贴!!认真读完了
估计我抢不到沙发了吧

网友:
此贴必火

网友:
非常好,等我来膜拜!!!  收藏收藏收藏收藏

网友:
写的好,不过我还是感觉这个鸡鸡比450的稳定还是差点的

网友:
如此好贴必需顶起

网友A:
楼主的总结很不错,但是有2点我不大赞同

1,主轴是必须2端灌502,否则大炸几次就会开裂。
灌注502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好处就是炸很久才能坏,对3D没有影响
2 电调的定速过高不是问题,我飞45C的 没有任何震动

3 震动要好好分析,最大的震源其实并不是来自旋翼头,而是机身和尾管的刚度问题
机身炸久了会软化,尾管座和尾管不能很好刚性连接。这个我是被折腾很久才搞明白!

最后,要飞剧烈3D的,白色舵机必须有!

今天刚换绿色的977主浆
机器好久不炸了,状态也很好

网友B:
7.电调。HP-100BL采用的是BLHELI的无刷电调,支持定速,可以通过USB端口对电调参数进行设置。

你好,
想请问这个USB端口的链接,和设定的软件,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总结很不错,但是有2点我不大赞同

1,主轴是必须2端灌502,否则大炸几次就会开裂。

帅呆兄分析的也很有道理。关于主轴灌胶我是这样考虑的,初学者一般练习的是悬停和航线等简单动作,震动就算大一点,只要不影响3轴陀螺工作,就可以接受,出于成本的考虑,主轴当然能不换就不换,所以建议灌胶。而针对练习3D动作的模友则不同,灌胶后的主轴虽然很难炸断,但是经过两三次炸鸡之后,主轴多多少少都会出出现一些弯曲,而小鸡的主轴转速通常都比较高,所以震动就比较大,严重时还会影响陀螺工作,特别是我更换35C电池之后,尾巴抖得甚至定点都有些困难。再加上这么点弯曲有时候用肉眼也很难看出,所以同样是炸两三次,灌胶反而不如不灌来的方便,索性就把主轴当做消耗件,只要坏了就换,还省心。
前面提到,灌胶后的主轴炸两三次后会轻微弯曲,扔了绝了可惜,不换又影响飞行。如果实在是纠结不想换主轴,就只能通过降低转速来减小震动了。这也是我调低定速转速的原因之一。转速低了之后,除了主轴,对其他转动部件变形的容限也会有所提高。
当然每个人具体情况不同,侧重点不同,解决的办法也不同。所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7.电调。HP-100BL采用的是BLHELI的无刷电调,支持定速,可以通过USB端口对电调参数进行设置。

你好,

淘宝上搜索关键词“BLHELI 编程”,就可以找到了,卖家会提供编程软件。

网友:
给力 呵呵 我的电池也跟楼主一样用记号笔编号了 用A9充电超级给力啊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帅呆兄分析的也很有道理。关于主轴灌胶我是这样考虑的,初学者一般练习的是悬停和航线等简单动作,震动就 ...

我觉得你可以再试一次,主轴和尾管灌胶这个我是力荐的。之前我开裂换了4个主轴。灌了之后飞了2个月,第二根现在还在用。
如果你看到有垂尾震动那是很严重的震动了。搞不好你那根就是出厂时候有内伤的。
我只能说我现在炸了这个几十次的主轴完全没有问题,整机绝无震动

说灌502的技巧,有一点窍门。
要小纸团推至管内1CM深度。上好上下销钉(那个2个螺钉)。慢慢滴进去。

网友:
顺便说一下100BL有一个易损件是没有单独卖的。
就是O圈。一般飞100起落后O圈开裂的差不多了,为了买这个O圈我只能去买横轴,但是横轴一般极难炸弯。只能说浪费了
后来问商家好不容易送我10个。。。。。。

还有连杆建议用我的金属丝加固法,这个可以炸几百次没事

100BL按照这么些改造打法后基本很结实,可以随心所欲的当做模拟器在水泥地上炸。
加上优异的自旋性能,感觉就像玩模拟器一样

网友:
很强大的帖子

网友:
写的不错,希望谁弄个minicp的日常维护的帖子

网友:
虽然我没有HP100BL,但楼主字数给力,支持一下!

网友:
刚买了这款~~~晚几天买就好了!!多买点配件。。

网友:
按照楼上的办法用502滴进球头套。废了几个才找到办法,就滴地进去马上一吹。就上一层薄薄的。晾干后刚好卡紧球头了。

其实连杆球头套的问题我想可能都是次品,因为买回来就有一个孔是超大的,很毛躁!
记得去年第一批出来时候不是这样。

楼主:
又省了7块钱。比原装的重了0.11克。

网友:
热缩管修补脚架不好。

楼主:
抛砖引玉

网友:
非常详细,学习了。。

楼主:
按照帅呆的办法把旋翼头球头扣连杆全部用大头针加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总结很不错,但是有2点我不大赞同

1,主轴是必须2端灌502,否则大炸几次就会开裂。

学习。请教白色舵机在哪有卖?换白后,钟摆能做?要是仍然只能彩虹,我就不折腾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请教白色舵机在哪有卖?换白后,钟摆能做?要是仍然只能彩虹,我就不折腾咯。

找戴大买吧,他那东西全。只要电池和手法能跟上,钟摆不是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戴大买吧,他那东西全。只要电池和手法能跟上,钟摆不是问题。

目前用45c。就钟摆做不出,你行?小鸡怡情飞飞可以的

所以问问白色舵机咋样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用45c。就钟摆做不出,你行?小鸡怡情飞飞可以的

所以问问白色舵机咋样呗

我说的前提就是要换白色舵机,加上动力和手法配合。不然我为啥要告诉你去戴大那买舵机。

网友:
很有借鉴意义,楼主辛苦了

楼主:
把球头扣连杆加强后,今天第一次去飞,连杆加强对飞行手感没有任何改变。小炸两次,加强的旋翼头球头扣连杆太坚硬了,损失十字盘一个,大桨夹一个,横轴一根。
看来还是用回原来的连杆为妙。换连杆比换十字盘大桨夹方便多了。

网友:
加强后,我只是炸坏些盘球头一个。飞了一个多月
这个措施效果看来还得看运气

网友D:
请教一下 飞机有事没事 尾巴晃几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尾桨打滑 还是尾巴软?或是其他的

网友:
电机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 飞机有事没事 尾巴晃几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尾桨打滑 还是尾巴软?或是其他的

最好是拍段视频传上来看看,晃有很多种晃,原因不同,解决的办法也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好是拍段视频传上来看看,晃有很多种晃,原因不同,解决的办法也不同。

就是金鱼尾,但是不是一直晃,晃三四下就不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