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APM 电压问题

楼主(2014-09-19):
迷你APM 刚买的 听说有电压输出问题  现在电调供电 量接收机电压是4.5V左右 这样正常吗

网友:
apm标准最低4.6v 4.5v不合格,俱体会怎样就不知

网友A:
供电给接收机,再由接收机供电给APM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给接收机,再由接收机供电给APM就好了

I你也用MINI APM吗
我直接给接收机供电可以吗

网友:
直接给接受供电好,但是电路一定要稳定,不然。。。。

网友:
引用 楼主:
I你也用MINI APM吗
我直接给接收机供电可以吗

是的,直接给接收供电,然后接收供电给a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