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穿越高手,飞控如何选择,CC3D,APM mini,etc?

楼主(2014-09-19):
大四轴太挑场地,忍不住想组台280的小飞机玩玩。
选择飞控比较纠结:

CC3D
  • 都说非常跟手,操控细腻,中外高手们都在用,重量也超轻,成本也低。
  • 但这货没有定点,定高,要是爽飞时不慎图传或遥控失效,后果很可怕啊。

sparky/sparky 2.0
  • cc3d 升级版,带罗盘,气压计
  • 可以接gps,数传,osd等
  • 价格略贵,可以定高,悬停

quanton
  • cc3d的最新版
  • 硬件性能接近 pixhawk

APM mini
  • 可以加装 osd,罗盘,gps,数传,声纳,光流,led 状态灯,beeper 报警器等等。
  • 但这些都太重了,小机机负担不起啊。

pixhawk
  • 最先进的平台,扩充性极强
  • 可以接光流,超声波,双gps等

naza m  v2
  • 商品飞控,省心好用,入门容易
  • 外设昂贵,随便一个蓝牙 2xx,一个电源模块 pmu 3xx,一个 gps 9xx,原因你懂的
  • 代码封闭,为了在osd中显示gps坐标,你可能需要使用高手们逆向破解的开源osd以及自制相关硬件

其他轻量/小巧/优秀/性价比高的飞控
  • 欢迎推荐

虽说出来飞,要有觉悟,但细算起来,这小机机装一台的成本不比精灵便宜哈。
高手们给讲讲经验吧。

题外话:
       我以为 cc3d已经是很强大、很先进的开源硬件平台黑马了,无意中看到 xiaomaha  关于cc3d 自动调参的帖子,知道了 tau labs,
然后阅读了它的硬件兼容列表,居然把 cc3d 列为昨日黄花,不推荐使用。

网友A:
两个都买,又不贵

网友B:
精灵虽然便宜但很容易就飞丢了,可以把精灵原装的飞控扔了,换上APM试试。

网友C:
精灵吧,省心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都买,又不贵

是都买了,只能选一个装上用,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灵吧,省心哈,

精灵有了,太大,背出门不变,通过性不好,穿越要大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灵虽然便宜但很容易就飞丢了,可以把精灵原装的飞控扔了,换上APM试试。

精灵有定点,无头模式,失控返航,电子栅栏,自动返航,相对不容易丢。
cc3d就靠遥控和图传了,任何一个超出距离或者被遮挡都可能抓瞎了,有点怕。

网友:
零度S4呢

网友:
精灵确实外带不方便,那CC3D吧,我有一台,很轻,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灵有定点,无头模式,失控返航,电子栅栏,自动返航,相对不容易丢。
cc3d就靠遥控和图传了,任何一个 ...

精英出问题中,飞丢还是挺多的。
www.大疆.com/?cat=9

如果系统不支持中文域名,请把大疆换成 sb-dji

网友:
首先玩穿越就要有炸机的觉悟,那你还装什么GPS定高之类的干嘛,这样不是加大炸机成本和风险吗?而且重量也摆在那里,同样速度和高度炸下来肯定重的受伤多所以还是CC3D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精灵有定点,无头模式,失控返航,电子栅栏,自动返航,相对不容易丢。
cc3d就靠遥控和图传了,任何一个 ...

那你要問下自己 , 是否用來穿越 ...
穿越 , 就是低空飛 , 地上什麼都穿過去 , 最常見的是找個公園穿樹 ,
要是穿越 , 很大機會GPS不能定位 , 就算可用想要自动返航都很易撞上 !

穿越就是靠自己技術去挑戰難度 , 要是加上定高定位 , 像玩遙控車一樣 , 沒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要問下自己 , 是否用來穿越 ...
穿越 , 就是低空飛 , 地上什麼都穿過去 , 最常見的是找個公園穿樹  ...

我也想穿越,但担心穿high了,里面也看不到距离,方位,不小心图传越界了,遥控越界了,就麻烦了。
不知道cc3d失控是直接收油坠地还是维持姿态继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玩穿越,地面必须录像,一旦飞丢很容易找到飞机,还有可以记录完整炸机过程~~

这个建议不错!

再在飞机上装个失控bb叫如何?
这小机子摔在草丛里估计得找上半天。

网友:
APM有迷你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