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DJI技术支持继续帮忙分析解决NAZA V2指南针被干扰导致飞行隐患的问题

楼主(2014-09-19):
我之前发过一个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tid=980453&extra=

反映NAZA V2起飞后姿态异常的状况。DJI的技术人员很负责和我电话里具体的询问了情况。我也和技术人员详细的描述了状况,在那个帖子里都有,就不再重复说了。

DJI的技术人员帮我分析认为是指南针干扰的问题,建议我装上iOSD MarkII来飞行,并且避开潜在有对指南针干扰的区域飞行。

挂上电话我思考了一下,我觉得问题有相当一部分还是要从DJI方面考虑着手来解决才能彻底避免这类状况。原因如下:

1.无论我的NAZA V2是不是有指南针被干扰的情况。至少从症状来看,以及身边的朋友出现的情况加之DJI确认,NAZA V2确实存在在飞行器上电及飞行过程中指南针被干扰。

2.更换iOSD Mark II也只能是确认这种情况确实存在,而不能避免这类情况发生,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可能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3.现在DJI技术人员给出的方案是避免在潜在干扰或者已经被干扰的地方飞行,但这种避免的方法非常的模糊很难具备可操作性。
(1)我们没有任何人能确认什么地方可以飞,什么地方不能飞,因为这些干扰你是看不见摸不到的,在任何地方都可能出现,没有清晰的界限来界定什么地方是绝对安全的。
(2)这个地方这次飞了没事儿,可能下个起降就会有问题,然后再飞又没有问题。
(3)一些飞行和拍摄是商业或工作行为,你没法因为不确定的因素拒绝客户或工作需要的飞行要求,除非你索性不用这个飞控。

从以上这些情况分析,那么得出的结论是NAZA V2的飞行确实存在一定的不安全隐患,而这种隐患并不能通过如下的措施绝对的避免出现。
1.每次飞行都校准指南针
2.起飞自检等待LED 绿灯两次频闪
3.起飞前确认iosd数据的读数正常,尤其是GPS搜星。
4.起飞后低空悬停观察飞行器状态片刻。
5.飞行时观察GPS搜星和飞行速度是否异常。

以上这5点是我现在每次飞行都必然的操作,虽然我的飞行器只是在起飞阶段出现过异常,按照上面5步操作似乎会避免一定隐患,但和DJI的技术人员探讨后,DJI这边也确认飞行器即便在飞行过程中也可能会突然受到指南针的干扰而出现异常状况。

那么现在我的分析就是从用户角度我们是没有办法绝对避免这种隐患的出现,DJI技术人员给出了紧急应对的方法是切换到手动模式,而不是姿态模式,因为姿态模式飞行器依然要依靠指南针等工作。那么如果在空中发现异常到坠地的很短时间内切入手动模式仍然会有如下的问题。
1.切入手动模式必须瞬间增大油门幅度,50%-60%GPS或姿态模式飞行器可以稳定带着,但切入手动会瞬间掉落高度,也并不安全。
2.不是每一个用户都能胜任手动飞行模式挽救回飞行器,既然DJI开启了全民飞行航拍的大门也应该考虑这一大部分用户的使用。
3.发现异常到坠机往往不会有很充裕的时间来进行反映、判断和应对措施。

毕竟对于飞行来说安全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否则后果可能是意想不到的严重。我觉得NAZA V2这类问题还是要通过DJI修改程序或者其他方面的工作才能彻底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目前看指望用户从自身角度来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了。

网友:
沙发  同在用V2  希望不会出什么事故!望dji不断优化飞控安全系数

网友:
我的 V2 昨天刚自己飞走了。油门最小,它还是飞了,现在还找不到,想发贴子也没有心情了

网友A:
咱都一样的情况
看看我的帖子吧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81694&extra=

网友B:
我正准备入V2 啊,这样我该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正准备入V2 啊,这样我该怎么办

谨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咱都一样的情况
看看我的帖子吧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1694&extra ...

您的帖子我看了,想问您一下。您的飞行器是在起飞阶段就感觉操作异常还是起飞一段时间后出现异常。

我的飞行器出现过3-4次都是在起飞阶段就明显感觉到异常。

包括:
1.飞行器平飘、倾斜不容易控制。
2.大幅度拨杆调整会导致飞行器失控,小幅细腻调整能勉强控制住下降。
3.但在飞行途中我还没有遇到过异常情况。

我有个天津的朋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4668

他也是遇到了和我们很类似的情况,据他描述,感觉飞行异常后一开始只是觉得倾斜跑偏,但还是控制住了,但再继续往回飞行,可能因为拨杆幅度比较大,导致进一步失控最会坠落在海河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的帖子我看了,想问您一下。您的飞行器是在起飞阶段就感觉操作异常还是起飞一段时间后出现异常。

我 ...

起飞没事。到达预定位置准备定点了。就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起飞没事。到达预定位置准备定点了。就这样了

起飞到预定位置,指南针异常灯根本就没有亮过

网友:
也許是我運氣好!飛了二年了從未受到干擾~~~

网友:
我看国外,有不少玩家,都在GPS模块下面用一个3D打印半包式类似一个盒子里面粘的铝箔纸,在装到支架上。具体也没看明白,这个是否会有一些屏蔽干扰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