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低廉1S充电器,6路同时,电流可调。小六通的福音

楼主(2014-09-19):
    一直想做个小六通的充电器,终于狠心买了。每次TB买东西为了平衡邮费而买好多,主要买的东西却占得不多。
    我选用了成熟的充电IC TP4056,恒流恒压充电,有各种保护,最关键的可以通过外置电阻调节充电电流,对于质量不太好的小电池小电流充电非常好。而且TB上有成品板卖,价格低廉,精度也不错。
    我买了8片,一片1.8元,只要有5V输入就可以,现在充电头泛滥,5V输出非常好找。
    有人会说为什么不选用平衡充加串联的充电线,第一·因为我没有平衡充,第二·平衡充加串联的充电线,不能自由控制,必须同时充几块儿,如果有不同的几块电池就更麻烦了。
    还有一点要提醒的,就是用多片4056充多S比较麻烦,因为这个芯片是共阴极的,如果不单独供电会把电池短路。    经测试精度还不错,没有到4.1就停充的,也没有到4.3也继续的
好了下面上图:
就是这种板子

我买的是micro的接头,也有mini的,但是现在大多数手机都是这种口。将接头焊下,还可以用到其他地方。

因为没有风枪,所以我用了个这种办法,把烙铁温度调高,贴上去等锡滑了拿下来就好了。

利用它可调电流的性能,我买了这种一圈的电位器,10K的。

附电阻与电流关系,可惜不是线性的

就是这颗电阻,一般制作默认最大电流

将其焊下

想办法将电位器焊上去

我把三个脚都焊上了,相对两个脚稳定

没用的脚这个焊在没用的地方

做了这么多

贴到一片散热片上,实际上就是涂了层硅脂,中间垫了片硅胶垫防止短路。

齐刷刷的。盒子是同学买耳机的,看着不错,问她要了过来。现在用上正合适,还有个盖子。

供电选择了USB,多简单,外冲充电,移动电源搞定(夹子是测试的)

全部亮起来

我的移不动电源:一块儿笔记本电池,羊羊羊的红头,02年的电池,单节容量还有1600左右。3S串联加3R33电路,效率高!

最高到3.2A过,都不烫手。

终于编辑完了,8片4056,前几天烧了两片,都不知咋烧的。。。哭>_< 大家要注意,这个芯片电池不能接反。
布吉岛能不能申个精华

楼主:
论坛图片压缩太狠了,改自己的呀,图片稍后

楼主:
终于差不多了,这次发帖好不顺利,修改不下10次,下次还是用IE靠谱。

网友A:
楼主电子技术过硬,焊接技术不错啊,有得一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电子技术过硬,焊接技术不错啊,有得一拼

过奖啦

网友B:
我买了36片TP4056充电板,也想做个小鸡专用充电排。想问下不改电阻不行吗?通用一个USB输入的话,每个不就均分了吗?

网友:
讲解详细,图文并茂,方便参考学习,赞一个。

网友:
撸的这么累可以设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36片TP4056充电板,也想做个小鸡专用充电排。想问下不改电阻不行吗?通用一个USB输入的话,每个不就 ...

好多……我也没有测过输入不够的时候是不是均分。但我感觉不很均分。有点注意的,usb接口电流不能太大,线阻也不要太大,降压很厉害的

网友C:
我只想说,这个TP4056不是正品,是山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想说,这个TP4056不是正品,是山寨的。

是了,不是拓威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只想说,这个TP4056不是正品,是山寨的。

正品能1.8一片么……

网友B:
晕 我买的都不到一块钱一片 看来更不是正品了啊 晕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 我买的都不到一块钱一片 看来更不是正品了啊 晕死

好便宜,在哪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品能1.8一片么……

TP4056 拓微原厂的0.8/PCS,山寨有0.35/PCS的

网友E(2014-12-16):
问下你六块是直接并连么?那么问题来了,我的并联后,空载时六个绿灯轮流闪,有时几个轮流闪,没规律的一灭一亮,但充电时正常,也能充满。每块单独供电就不闪,何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下你六块是直接并连么?那么问题来了,我的并联后,空载时六个绿灯轮流闪,有时几个轮流闪,没规律的一灭 ...

我的也是不知道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