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 chase 360首飞首炸

楼主(2014-09-19):
前天装好机,就去草地上试飞,普通模式飞的很好,只是觉得油门好轻,转速好底,当然太安静了,很好!胆子就大了,在3米高左右切3D,油门是70左右,只听卟的一声,都没看飞机是怎么落地的,赶紧切熄火,检查尾杆齐尾翼固定那断了,一个尾翼不见了,螺丝还在,拉杆不见了一根,另有一根脱出一头,还好有个火眼金睛给我把拉杆找回来,就在飞机落地的地方。三个拉杆是好的,应该是落地后脱出,回家检查,目测损坏尾杆1,尾桨2。请看图。

这是没射走的尾桨,应该是质量有问题,当时油门是70%左右,我承认是大了

不见了的卡簧,奇怪的设计

断的尾杆,我认为是薄了点

这皮带会碰侧板吗?会!但不知磨不磨皮带,估计要锉掉点碳板。皮带是紧的了。
另外电池板卡槽只有下卡,没有上卡,显然倒飞时电池会向上滑动,还有单靠一张魔术贴也难以固定电池。这次炸机电池就脱出受了点点伤。

网友A:
貌似前两天也有个射尾桨的

网友:
看来KDS 就没一个能让人有信心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前两天也有个射尾桨的

没引起我重视、谁知我和他一样射、我损失大!

网友:
小白鼠不好做吧

网友:
慢慢来吧,等出了V2就好了

网友:
有待改进

网友:
卖出去这么少还有机会出V2吗

网友:
卖2000块的机器还有这么多问题 KDS穷疯了吧

网友B:
  楼主 太心急::多 悬停 几组电池 ,试试 基本性能。。

KDS 不至于 差吧。。。既然是摔下地脱落尾桨,,就不能怪 厂家了。

网友:
悲剧的飞机 KDS 搞着简单的设计 不做   非要做的这么复杂    ....

网友:
幸亏我没下手

网友C:
你自己螺距曲线没设吧 这也坏飞机不好?奇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自己螺距曲线没设吧 这也坏飞机不好?奇葩

螺距设了的、没设怎么飞?控上螺距是按照v3电调说明设的、3d油门-100到+100的设了固定有70多多、这个高了、按电调说明该30.50.70,当时没录像、听到卟的一声就失控的、当时以为皮带断了、下来发现尾桨不见了一个、请这位模友分析下声音来源、要不然你自己当奇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太心急::多 悬停 几组电池 ,试试 基本性能。。

KDS 不至于 差吧。。。既然是摔下地脱 ...

是心太急、悬停就发现油门轻、但稳、前后左右与转向都行的、确实不应盲目切3d、但我觉得卟的一声是射的尾桨、总不可能射的是拉杆吧?那拉杆在飞机落地点下面找到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太心急::多 悬停 几组电池 ,试试 基本性能。。

KDS 不至于 差吧。。。既然是摔下地脱 ...

是落地发现一尾浆不见了、图上的是留在机上的、孔变那样了、浆身不折不弯!

网友:
分明就是射尾桨,尾桨质量问题
换别的尾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