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好盈v3 100a电调!正负级反接后。(最新进展,已反厂检修)

楼主(2014-09-19):
rt!今天调试x5,脑子短路了,好盈v3电调跟电池正负级反接了
然后。。
。。。。插头直接放烟花
融化的很果断。。。
再然后。。
没有然后了。。

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反接后,会电流这么大?导致插头直接融化?
还有这样弄过之后,电调看起来没啥事,没味道,没温度,上电测试看起来也ok,bec输出电压也对的,这样是不是没事?会不会以后有隐患,来个空中烧电调?
--------------------分割线----------------------

联系好盈售后,答复v3电调是没有反接保护的,而且反接后通电正常不代表没有问题,mos管可能已经烧毁,上天有隐患
现已寄送好盈售后,希望今早归来。。。。。

网友A:
没有拆开看过,记得老款铂金40A的有个防反接二极管,这个就应该也有,不然不会接触点冒火而电路没事,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拆开看过,记得老款铂金40A的有个防反接二极管,这个就应该也有,不然不会接触点冒火而电路没事,应该 ...

老款铂金反接了也没事么?
但是为嘛电流这么大插头直接化了。。

网友A:
电流大小取绝决于你的电池C数与二极管的数值,溶个插头小意思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大小取绝决于你的电池C数与二的数值,溶个插头小意思啦!

那二极管防反接,不是应该电流为0么。。

网友A:
你初中物理是体育老师教的还是美术老师教的?

网友B:
请问飞X5用的原厂马达吗?电调进角和频率设的多少?

网友:
是不是电调上的电容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初中物理是体育老师教的还是美术老师教的?

求知道,初中的物理知识早就还给语文老师了。。。。

网友A:
这个二极管原本就是个自毁电路,用于导通反接电源后形成一个闭合自焚回路,是保护后端电路的老办法,也是最经济实用的。希望你能明白,当然,正接电源时这个二极管就无用了,其阻值是无穷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二极管原本就是个自毁电路,用于导通反接电源后形成一个闭合自焚回路,是保护后端电路的老办法,也是最 ...

瞬间懂了,谢谢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飞X5用的原厂马达吗?电调进角和频率设的多少?

五度  八k

网友:
反接过的东西建议返场。。。

网友:
功率mos管里面也是集成了反向2极管的

网友C:
我拆过这个电调,里面没有反接二极管,是10个10A的MOS并接,功率效应管里面那个二极管是寄生的二极管,想没有也做不到。没有烧毁说明你的电池老化,供电能力变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拆过这个电调,里面没有反接二极管,是10个10A的MOS并接,功率效应管里面那个二极管是寄生的二极管,想没 ...

学习下

网友:
谢谢,你的电调坏了直接返厂维修吧,好盈售后应该会给你修好的。

网友:
一般返接就烧MOS。如果真没烧,要么电池不行,要么接头不行

网友D:
100好像带反向保护的

楼主:
众说纷纭啊,我还是找好盈客服问一问好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众说纷纭啊,我还是找好盈客服问一问好了。

已更新最新进展。。。。还是寄回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二极管原本就是个自毁电路,用于导通反接电源后形成一个闭合自焚回路,是保护后端电路的老办法,也是最 ...

跟好盈售后确认了,没有反接保护的。。。

网友(2014-11-29):
帮忙给个售后地址我v3电调50a今天也坏了

网友:
看帖回帖只求经验!顺便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