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APM的震动曲线

楼主(2014-09-19):
有两个JJ(450和330四轴)
1、330的   XYZ几乎都是一条直线。
2、450的 XY范围很小,Z范围较大。但飞行很稳。定高定点都不错。
两个JJ都有减震板,机架本身无振动现象。450机折腾多次依然如故,只好放弃折腾,AccZ大就大吧,不影响飞行,只是心里感觉不爽。

网友A:
你点的是图里面的那个数据能看到震动曲线?

网友B:
朋友:发个450的PDI参数过来谢

网友C:
目测是你的450机架有螺丝松动?或者是APM席梦思没固定好吧 330那个这种曲线应该是放大了很多吧

网友:
可能还是有点小问题,隐患

网友:
我的也差不多这样,就是Z大,但是在范围内。你的超了!没有其他问题的话应该是席梦思太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点的是图里面的那个数据能看到震动曲线?

多看泡泡的教学视频就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发个450的PDI参数过来谢

参数调整多次,曲线几乎变化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测是你的450机架有螺丝松动?或者是APM席梦思没固定好吧 330那个这种曲线应该是放大了很多吧

机子本身毫无震动,减震也固定很牢。330曲线没有放大(我不骗人)。两个机子的飞行稳定程度几乎是一样的,感觉不到有任何差别。只是450曲线看着有些别扭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