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双天电机问题

楼主(2014-09-19):
手里有个双天CA系列的5050,575KV,厂方参数只能用到5S,手里实在是没有,又想把这个
电机
用了。
请了解无刷电机的朋友指点,用6S不全功率的情况下,电机会不会烧。

网友A:
不是全不全功率的问题,是电压超标了

网友B:
无刷电机的耐压值理论上是很高的,低于漆包线击穿电压(上百伏)都没有问题。
厂家的参数只是针对某种应用推荐的最佳电压值,并不是限制值。
电机烧毁多为过流过热导致,和电压无直接关系,建议有条件的给电机装上温度报警或遥测之类的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