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失控问题,新手学习,老手指点,我出了一身冷汗

楼主(2014-09-19):
          这些都是我的亲身经历,新手看了对新手绝对有很大帮助,可以避免很大的经济损失,老手都过来说说
      我用的是六轴,轴距1.1米,X4V2 ,微单。最近出了三次事故,出了一声冷汗,还好损失不大,谢天谢地。事故经过如下:
      第一,飞机飞行完毕后,打到返航降落,飞机执行返航动作,回到我头顶之后就开始缓缓降落,我闲飞机降落太慢想让它快点落地,也是就想打到手动,想手动降落,自动返航时我油门基本没给,但是我打手动之前把油门给到30左后,刚打到手动悲剧就发生了,飞机就***下降,我就马上补油门给到最大了还是不管用,我当时反映还算快瞬间又打成了自动,但是还是没有补救,眼睁睁的看着飞机从十八米坠落,损失了机架。

      我自己分析好像是由于我从返航降落到到手动瞬间油门太小造成的,后来有足够的反应时间补油门但是飞控来不及执行动作了,结果和零度技术联系以后确实是因为我有门太小不能切换,最起码要一半油门以上再切换,还有我补油门没起作用是因为飞机有向下的惯性,要等一段时间才能起到作用,这时我不能打到自动悬停,自动悬停油门有滞后,而且油门输出也会变小。
     第二,飞机修好之后又进行了试飞挺好,做了许多大动作也没事,心里边有些底了,于是第二天就去执行拍摄任务,和试飞时在同一个地方,飞机平稳起飞飞向目标拍摄,目标大概离我150米远,我整个过程用的是自动悬停状态,拍完回航时突然发现飞机不听我使唤了,自动朝我飞过来,当时脑子蒙了,感觉要出事,随后感觉到飞机失去遥控器的信号了,失去信号后自动执行返航降落呢,我只是这么想,希望是飞机执行返航降落,千万不要出别的事情。果然飞机飞到我头顶停下了,开始缓慢降落,我开始庆幸飞机没出事,是在执行返航降落,验证了刚才的想法,不是失控。这时我手中的遥控没有任何动作,没记错的话应该还是在自动悬停状态,但是这时飞机突然又继续飞行,向我的后方飞去,我瞬间慌了,还好反应快我扭过身体用遥控控制它,想把它控制回来,我遥控打舵它听我使唤,但是只要我遥控回中它就乱飞,速度还很快。我就来回控制飞机就在我身前身后来回乱飞,要是听话还可以,可以稳定住它,但是我打舵它听话,只要我摇杆回中它就乱跑,大概是向前和向左,方向倒是没事,如果方向再来回转我更应付不了了,肯定炸鸡,大概控制了两分钟几次要撞建筑物和树木但是都让我控制住了。幸好我飞机上边有LED灯可以看出飞机姿态救了它一命,要不然我肯定看不清姿态,肯定炸鸡了,这次我真的吓死了,现在根本就不敢再飞了。
      和技术联系以后技术只能说是我遥控器和飞机失控,由于没有轨迹航向只能这么猜测,建议我换一个地方再试试,但是不要飞远。
     第三,我按照技术的建议换了一个地方实验,试了两次很好,又试了一次,飞机还是突然返航降落,而我一直是打在了自动悬停,一直没动6通开关,但是这次没有出危险,平稳的降落了,没有像上一次那样乱飞,更好的是这次又轨迹航线记录,我给厂家技术也发了一份轨迹记录,分析是正常现象,根据记录分析确实是我从自动悬停打到航线飞行,紧接着又打到了返航降落,而我的6通道开关确实是三段开关,三个位置确实是自动悬停,航线飞行,返航降落,也是这样的顺序,所以技术说一再问我是不是打到开关了,我坚决否认了,我敢保证绝对没有动三段开关,我的遥控从始至终都是在自动悬停状态,经过我俩一至的分析是我的遥控器6通道的三段开关有问题,建议我换一下试试,还有建议我升级一下程序
       现在我程序已经升级最新了,三段开关也几经换了,但是不敢飞啊,心里边真的没底,所有老手给出出主意,我改怎么做?是该听厂家的试飞还是有其他的好办法吗?轨迹里边显示一切正常,我用的FUTABA 10 C 72M的伸缩天线。
    谢谢各位老鸟多指教,给后来的新手提供宝贵意见

网友:
把飞控拆装到一个便宜机架上做多次测试,没问题后再换回大机架上测试,这样比较稳妥。

网友:
你可以通过控里的通道检测功能看看你原始切换模式的3段开关是否真的坏了,我朋友有一次就是三段开关坏了!

网友:
72M?很容易被干扰的啊!一个27M,一个49M,一个72M,很多干扰源

网友:
看似接受亂打三通
直接換控14SG,炸了維修費都夠買新控

楼主:
我的控以前从来没有过失控经历,最近几次事故我看轨迹航线也不是失控,我清楚的记得当时打舵和轨迹里边是对应的,唯独6通道三段开关不对应,今天下午再去试试,程序升级了,三通道也换了,再试试不行的话就直接换控,大家推荐一个遥控10通以上,14SG这控怎么样?想买个旧的。还有我的手机地面站不能下载地图,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控以前从来没有过失控经历,最近几次事故我看轨迹航线也不是失控,我清楚的记得当时打舵和轨迹里边是对 ...

如果只用我们的产品,目前t8fg是足够的。14sg看个人意愿了。手机地面站显示地图需要***(监控)。不***(监控)的正在内测。

网友A:
换控吧,之前我是ff9用x4飞控,频繁出现失控,后来换14sg了

楼主:
谢谢你的解答,你是和我QQ上聊天的黄先生吗?感谢你,你说的哪个什么监控带星号不明白,私聊吧

网友B:
从楼主的描述,这基本不是飞控的事,飞控出问题的话,基本不是保持空中,是掉地上,还有,如果还没习惯手动飞行,还是先练好手动操控吧,尤其和直机一样,要侧百悬停,对头悬停,还有最难的对角45度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楼主的描述,这基本不是飞控的事,飞控出问题的话,基本不是保持空中,是掉地上,还有,如果还没习惯手动 ...

恩,有道理,加强练习手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