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是新手,这里打算遭个鸡鸡,有些问。我在网上看到的apm2.6为什么有的260多

楼主(2014-09-20):
本人是新手,这里打算造个鸡鸡,有些问题请教下各位。我在网上看到的apm2.6为什么有的260多有的只要100多,差距太大了有质量问题?还有apm数传用那种好些(麻烦各位介绍几种)?数传距离可以用433或者切糕来增程?7通道的遥控器用富士通还是华科尔还是天地飞的好些?我很纠结。还有就是gps  m 和h代表什么意思?有劳各位了。我是学生适当的从性价比上多考虑考虑,谢谢各位!

网友A:
这新手的问题好真多啊。APM是好不过调校不当那可是会出事故的哦。
建议你购买成品机先练练。别急着弄433这些。再有全套APM也没有你说的那么便宜啊。
老话说的好,便宜没有好货,好货不便宜。玩APM你首先要解决谷歌地图的问题。因为在天C你根本链接不上。APM要谷歌地图做依托。
开源的吗给自己折腾。
学生党就不要一下就跳这么深的坑了。
数传与图传。OSD。均需要地面站做依托。这笔费用不小。数传有USB无线的与有线之分。一般都要拿着笔记本直接链接APM定制航线
GPS的M,H只是在精度上不同。
想用增程玩那选什么控意义都不大了。大家差不多。
总之弄个有模有样的大几千起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新手的问题好真多啊。APM是好不过调校不当那可是会出事故的哦。
建议你购买成品机先练练。别急着弄433这 ...

apm校准过后不能直接装机飞行?开源代码如何编写在apm中,有何作用?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apm校准过后不能直接装机飞行?开源代码如何编写在apm中,有何作用?谢谢!

那是给装机后调参数。就是商品控那也是要调啊。
开源飞控不是要你编码进去,你当叫你折腾单片机那!!

网友:
引用 楼主:
apm校准过后不能直接装机飞行?开源代码如何编写在apm中,有何作用?谢谢!

在坛子里先泡一个月搞明白都是怎么回事在组装吧。说实话这里面水太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