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外置罗盘的问题

楼主(2014-09-20):
刚买的pix版本的6h-gps 在校准罗盘的时候内置和外置罗盘都有反应,校准完了以后,内置罗盘和外置罗盘也是一起工作,这样有影响吗?我该怎么整才能只让一个工作?

网友A:
双罗盘備份用,, 类似零度双子星,, 現在还可以雙gps備份

网友B:
雙羅盤不好嗎?
不想用雙羅盤或雙羅盤做校正有問題時,把 I2C 那條線(就是外置羅盤啦)拔掉
這樣就只有內建羅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