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手977,请教大家几个问题!

楼主(2014-09-20):
本人N年前已涉足有副翼直机,水平刚好练到四面悬停和胡乱跑跑航线,由于某原因把这爱好搁置了五、六年,一晃眼现在的都是无副翼了,现在想重新跳坑,所以想购入977作为练习机找回以前的手感,因为以前一直是玩右手油门的,请问977有右手油门吗?另外我再想借问群内的兄弟们,我以前有台亚托的450SE,用的是FUTABA S3154作斜盘舵机,有次不小心弄断了一个舵劈,现在想配回,请问现在有什么副厂的型号适合?如果有正厂的更好,求链接,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我是来坐沙发的

网友A:
977可左右手自由切换!

网友A:
现在流行kst315.215

网友B:
977练手不靠谱。

网友C:
伟力和驰远的都很好!耐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伟力和驰远的都很好!耐炸。

感谢兄弟的意见,但我想知道伟力V977有没有右手油门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977可左右手自由切换!

感谢兄弟的意见,如果可以左右手设换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977练手不靠谱。

兄弟何出此言?难道977很难上手还是怎样的?我本想以其蹲在电脑前练模拟器,不如来个真实点的上真机练习,当然模拟器还是要的,打算用来练习每个动作的准确性,打通心理瓶颈,有了这个基础上加上小机的实操双结合,以后上大机会安全多了!纯粹个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流行kst315.215

这个也是,但以前留下的好歹也算是个数码舵机,丢弃了也可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也是,但以前留下的好歹也算是个数码舵机,丢弃了也可惜!

其实也好配,问商家就行

网友A:
977练手是可以的,三轴很练技术,六轴练很省钱,继航时间也长。

网友D:
977不错的,左右手转换功能,建议换过手后进行遥控器摇杆回中,这会有助于飞机更稳定,说明书里面有遥控器回中方法。再一个好处就是兼容6G四通模式,即使飞行生疏了可以先用6G模式飞行,逐步掌握3D。飞机还是比较耐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977练手是可以的,三轴很练技术,六轴练很省钱,继航时间也长。

感谢兄弟的意见,看来上977是非常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977不错的,左右手转换功能,建议换过手后进行遥控器摇杆回中,这会有助于飞机更稳定,说明书里面有遥控器 ...

兄弟的意见很到位,把我说得心痒痒的,心动不如行动

网友:
977 六轴很稳 三轴很贼, 入个二手的稀罕两天转手适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弟何出此言?难道977很难上手还是怎样的?我本想以其蹲在电脑前练模拟器,不如来个真实点的上真机练习 ...

977会飞了,450不一定就会飞,手感差异还是比较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977会飞了,450不一定就会飞,手感差异还是比较大的。

这个我知道,机机越稳这是其中之一,所以手感有异,我初玩直机时从30级喜路宝油直,之后玩450se,再之后九鹰260a,越玩越小越玩越没出色,由于脱节了好几年,想找回一点感觉,另外,玩直机要多练,所以除了在房间练模拟,还可以随身带住想玩就玩!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机机越稳这是其中之一,所以手感有异,我初玩直机时从30级喜路宝油直,之后玩450se,再之后 ...

你都玩过油直了,再玩977?完全是一个天一个地。

网友E:
引用 网友B:
977会飞了,450不一定就会飞,手感差异还是比较大的。

能把977飞稳了,去飞450就没有什么压力了,450更加稳。

网友F:
纯属娱乐地玩,977再好也不是别无选择的,我有同品牌四通,2.4G锂电版,接近2年,飞行百次以上,未更换过零件,可玩性不比前者差,只是加速稍为慢点,毕竟是有刷,以不到977的1/3价钱已经算是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都玩过油直了,再玩977?完全是一个天一个地。

977纯粹作陪练和空闲时间用来娱乐,等于比模拟器深度一点的练习!希望自己这次再度跳坑有所成就,能做做简单的3D就很满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纯属娱乐地玩,977再好也不是别无选择的,我有同品牌四通,2.4G锂电版,接近2年,飞行百次以上,未更换过零 ...

谢谢兄弟的好意,小弟多少有点处女情结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把977飞稳了,去飞450就没有什么压力了,450更加稳。

但愿如此!希望这次再度跳坑不会半途而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都玩过油直了,再玩977?完全是一个天一个地。

玩过油直也是六七年前的事了,以前跟住当地一群大侠用油直入门,学习四面,当时设备玩的还是FF9pcm1024的控,一次被干扰炸鸡差点把我妹夫也干掉了,一直后怕,但也有点不舍直机,所以就越玩越小,从室外玩到室内,从大厅玩到房间上大床,但之后还是切底放下了五年多,现在还是想重投直机怀抱,所以要重拾手感、反应,以前一大堆的主流设备现在也变静态回顾产物!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玩过油直也是六七年前的事了,以前跟住当地一群大侠用油直入门,学习四面,当时设备玩的还是FF9pcm1024的 ...

小机机你可以选择华氏家族的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机机你可以选择华氏家族的机机

这个也曾考虑过cp,但大家都称它是华坑,最后放弃了,如果上华坑机的话我会顺带也升级我的遥控设备上个D10,现在手头上也只ff9!

网友:
你是会城的??

楼主:
你点知咖??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玩过油直也是六七年前的事了,以前跟住当地一群大侠用油直入门,学习四面,当时设备玩的还是FF9pcm1024的 ...

还是玩小机心理压力少,场地也好找,我也准备入手977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是玩小机心理压力少,场地也好找,我也准备入手977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兄弟的意见,但我想知道伟力V977有没有右手油门的呢?

原厂控可以左右手切换!

网友H:
最近上了X3后,对于977我认为还是不错,虽然小问题比较多,必须要改一些东西才好飞,但对于新手入门还是很不错,挺耐炸,配件也比较便宜,但也有个问题,这飞机是挺烂手的,飞惯了977再飞X3感觉自己的手法十分的脏,因为977三轴需要打小碎舵才能稳住,但应用到大鸡上小碎舵就不行了,现在我在慢慢改这个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近上了X3后,对于977我认为还是不错,虽然小问题比较多,必须要改一些东西才好飞,但对于新手入门还是很 ...

其实我上小机的原因是练模拟器画面再好也少了点实感,如果自己已有飞直机的基础,用小机来练自己的胆量、条件反应,来使自己突破每个环节的心理瓶颈,当然模拟器也不能忽略,这样软硬双结合,相信上大机做动作信心会满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