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AZA V1 解锁不了闪绿灯

楼主(2014-09-20):
今天安装NAZA主控完上电后,LED预热指示都正常大概预热完指示灯灭了。什么也不亮试着去遥控解锁,发现狂闪几下绿灯然后推油没有反应。冲新上电都是同样问题,求助高手解答。附上接线图看我是否接错

网友:
你校准gps不

网友A:
电调和飞控连接,只接一根线也可以吗?

网友B:
普通接收不可以。

接收器带数据总线的那种可以只接一根线。

重置接收与遥控。在对码。

用排除法一个一个筛查。

网友:
重新校准遥控器,什么灯都不亮,楼主是不是用的手动模式,模式开关设置对不对

楼主:
GPS未安装  还需要校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和飞控连接,只接一根线也可以吗?

每个电调不是可以连接一根信号线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器带数据总线的那种可以只接一根线。

重置接收与遥控。在对码。

这套NAZA和遥控是从另一个六轴上换下来的还需要遥控校准吗?  不过我可以试一下

网友:
看下油门的微调,上次我孩子动了,降下来最低油门挺不了桨

网友:
楼主你好!请问遥控是否解锁成功?~尝试提高马达怠速速度?
你可拨打4007000303转技术支持,我们会协助你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套NAZA和遥控是从另一个六轴上换下来的还需要遥控校准吗?  不过我可以试一下

重新組裝過!必需校準

网友C:
电调线不是这样接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637746&page=1
这里有大师级的教程
看完你就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线不是这样接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7746&page=1
这里有大 ...

我的NAZA连线就是安装泡泡教程连接的  预热时指示灯还很正常  但预热后指示灯就不亮了  试着去遥控解锁指示灯狂闪几下绿灯就又不亮了电机也无反应  推油也无任何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GPS未安装  还需要校准吗?

校准动作做过没?没接GPS也要校准三轴陀螺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NAZA连线就是安装泡泡教程连接的  预热时指示灯还很正常  但预热后指示灯就不亮了  试着去遥控解锁指 ...

那就不知道了、你再检查一下吧
应该有地方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