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级航拍机
精灵2vision+ 新手机不能控制云台的问题

楼主(2014-09-20):
我的精灵2vision+用了一个手机绑定后能控制
云台
的上下 。现在想换个手机控制云台 怎么也控制不了,图像通过连接WIFI 能看见。这怎么弄?

网友A:
你都说绑定了一个手机,如果换手机的话应该解绑然后和现在的手机绑定。不然你旁边的手机联入就能控制你的云台了不是,
方法别问我,因为我都没摸过大疆的精灵

楼主:
就是不知道怎么解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