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PHANGOM2 VISION+,工作模式Phantom和naza-m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4-09-20):
大疆PHANGOM2 VISION+,工作模式Phantom和naza-m有什么不同?新机默认是Phantom。我喜欢航向锁定和返航点锁定飞行,要怎样设置才对。

网友:
一样一样的。左上角的3段开关

网友:
你可参照PHANTOM2 VISION+说明书,以及NAZA M V2的产品说明书

网友:
航向锁定和返航点锁定飞行要用naza-m模式

网友A:
用傻瓜模式等着飞走吧

网友:
Phantom2的飛控與NAZA-M都是一樣的!操作方式也相同
三段開關控制

网友B:
航向锁定、返航点锁定具体有什么实用价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航向锁定、返航点锁定具体有什么实用价值呢?

看不清机头朝向时可以用返航点飞行,把飞机飞回来

网友:
哦,我用的是精灵2+狗3相机+OSDmini,AVL58图传,通过显示器可以判断鸡头方位角。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傻瓜模式等着飞走吧

为什么傻瓜模式飞机会飞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傻瓜模式飞机会飞走

因为飞控傻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傻瓜模式飞机会飞走

因为飞机要找个聪明的主

网友(2014-11-20):
我总感觉意义不大。

网友(2015-03-09):
引用 网友A:
用傻瓜模式等着飞走吧

请问怎么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