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这个情况第一次遇到,有经验的朋友来看看

楼主(2014-09-20):
给朋友配一个小F450,遥控器天9,主控LITE,无GPS,电机银燕2212,电调蜘蛛V2 20A,正常安装后发现通道监测里的数值不停的跳,校准遥控、校准IMU均无效果,不知是何原因呢?

网友A:
你这gif跳动的太快了,可以设置的慢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gif跳动的太快了,可以设置的慢点

这也算技术交流吧。。。。实际数字比这个跳的还快呢

网友B:
遥控器电位器不好,电位器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电位器不好,电位器跳动

新买的遥控器,难道无解了?影响飞行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买的遥控器,难道无解了?影响飞行不?

不会

网友:
遥控器问题,没事,不影响飞行

网友:
很正常呀,如果是FSi10的话都十几的跳

网友:
会跳是遥控器的电位器引起的,我的也会跳不过就是1点左右的跳动,不影响飞行,JR XG8控,用了1年左右

网友:
遥控器通道里有一点点跳动是正常的

网友:
一点事情都没有

网友:
10以内的跳完全没问题,超了飞控就不干活了

楼主:
谢谢~各位了,刚回来,试飞了确实没问题,感谢各位热心帮助~

网友:
怕有影响试试遥控死区。

网友C:
我的华科尔D10也是 都说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华科尔D10也是 都说是正常

谢谢朋友,以前一直用14SG,第一次用天9,才发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