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L和450pro的尾管座是不是通用的?

楼主(2014-09-20):
如题

网友:
450L的稍长一点点,与480通用,富丽有卖。

网友:
尾管座孔径一样,螺丝孔没试,不知是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

谢了

网友:
两个尾管座外形都不一样,450L比450pro螺丝座和孔长

网友:
之前问过富丽,不通用的。
还没见过450L的金属尾座

网友B:
今天刚试装过新到的富丽新型尾管座:多第三排两个紧固螺丝。而且用尾前伞齿试装,可以用于450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管座!

阳台侠你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刚试装过新到的富丽新型尾管座:多第三排两个紧固螺丝。而且用尾前伞齿试装,可以用于450L。

如果改皮传是不是要阔孔?说是轴传的会干涉皮带。

网友:
我的全球鹰480和飞越450的通用的,只不过要加装垫片,因为480(450L)的机身要比450宽。厂家这么做也是为了减少开发成本。不过歪打正着,解决了通用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