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垃圾小车床安装了电动车电机

楼主(2014-09-20):
小车床安装了电动车电机 48v700w的。前些时间在这看到用电位器代替转把,我试了不行。那位老师用电位器代替转把请指导下 谢谢了。

网友A:
我试过可行的,两头结5V的两根线,中间的接信号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可行的,两头结5V的两根线,中间的接信号线。

我试过和你说的接法一样,开机后电机转数越来越慢,几秒钟后电机就不转了。断电后重新开机还是那样。

网友A:
会不会是调速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调速器坏了?

调速器用转把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速器用转把正常。

量一下电压!

网友B:
转把是霍尔传感器,输出0-5伏电压,电位器应该可以代用,电机开始转后来不转,电机反馈的信号线你没接,或坏,接收不到反馈电机试探驱动后停止

网友C:
把转把直接拆开了,磁铁装电位器上一样用。或者自制一个小旋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转把直接拆开了,磁铁装电位器上一样用。或者自制一个小旋钮。

谢谢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把是霍尔传感器,输出0-5伏电压,电位器应该可以代用,电机开始转后来不转,电机反馈的信号线你没接,或 ...

谢谢  转把就三根线我全接了

网友:
改造能力超强,赞一个。

网友D:
我在用  10K电位器太大了 用4.7K很好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在用  10K电位器太大了 用4.7K很好用。

高人,要是我就选2.2k的。

网友F:
用电动车的 马达 ,是不是 因为容易 调速才用的

网友F:
话说 ,那个 马达的 电源 容易找吗,48V

网友:
你这是有刷电机,无刷更爽。

网友G:
貌似是串激电机,转速负载特性用于牵引的,车床上用会不会出现没进刀时转速飞快,开始切削转速下降的很厉害。

网友:
用什么电源呢

楼主:
我用的是48v电动车充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电动车的 马达 ,是不是 因为容易 调速才用的

是因为容易调速,主要是我这有不用花钱。

楼主:
引用 网友G:
貌似是串激电机,转速负载特性用于牵引的,车床上用会不会出现没进刀时转速飞快,开始切削转速下降的很厉害 ...

不会的,因为这电机有行星减速器。低转速很给力。电动车电机主要车扣。。。。。低转速用,正常车活用220v电机【有两个电机,电动车电机皮带轮带离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用  10K电位器太大了 用4.7K很好用。

我才看见我把转把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话说 ,那个 马达的 电源 容易找吗,48V

我用电动车48v充电机。

网友H:
电动车48v充电机会不会带不起力?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动车48v充电机会不会带不起力?

48v充电机能达到15A 电机最大电流13A。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人,要是我就选2.2k的。

我今天用2.2K的电位器试了哼了一下 根本就没转。

楼主:
用电位器代替电动车转把不行。我把转把给改了,接了个旋钮。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今天用2.2K的电位器试了哼了一下 根本就没转。

哼了一下说明是防飞车保护了,用电位器的是时候每次开机器前电位器先归零,在打开电源,要不电机不转,因为控制器程序里有防飞车保护。一般调试电动车板子就是用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哼了一下说明是防飞车保护了,用电位器的是时候每次开机器前电位器先归零,在打开电源,要不电机不转,因 ...

谢谢  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