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1装了2代浆的朋友,你们下降稳不稳?

楼主(2014-09-20):
我的1代原装浆下降都是垂直的,2代浆却是晃晃悠悠的下来,看着心都紧了,是我没调好么?还有2代浆声音比1代大很多,还有,这个精灵入手1年多了,刚开始定钉子挺好的,现在换了2代浆后定不了了,要飘走,需要怎么调试?

网友A:
換槳後請調整下感度!可以的話順便做下IMU校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槳後請調整下感度!可以的話順便做下IMU校準!

感谢回复,不是很明白那些参数,有没有大概的参考值?

网友:
下降抖是感度高了!!!我是加了云台下降抖降了感度就好了!

网友:
非常不稳,有一次差点炸鸡,据说的下降速度太快,可我精灵1桨叶下降再快也没事时

网友:
确实换了2带桨会下降摇摆,尤其在自动返航的时候 摇动更厉害 我重新调整感到但是找不到最佳的效果 换原厂桨么续航和速度又不够 感觉还是下降的时候慢慢下

网友:
一代的电机不适合装2代的9寸桨,电机的扭力小一些应该是。这就和F450或550得原厂电机装1038桨的情况差不多。

那会儿测试过F550装1038桨静风的时候很好,有一点风就晃动很剧烈,感度调整也没用。后来和DJI技术探讨过,一代精灵和风火轮的电机应该是一样的,最适合的就是8045桨。

桨并不是越大越好,适合的就最好,小精灵没必要追求极限

网友:
下降速度太快了的话也是会抖得呢~~

网友B:
期待乡之过客进来指教!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期待乡之过客进来指教!呵呵!

乡之过客早就已经把精灵1代卖掉了。

网友:
八格牙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