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装问题求学习

楼主(2014-09-20):
平生第一次做涂装,有很多东西都在学习,现在面临 喷保护层 的问题,向前辈们求教!

1:如果用AV水性漆作完涂装后,喷一层郡仕油性保护漆,可以吗?
  会不会把之前涂装好的AV漆破坏了?(性质不兼容导致的涂层被烧化)

2:这个AV的清漆防水吗?聚氨酯清漆 味儿大不大?

3:聚氨酯清漆 与AV快干水性漆 的区别是什么?

4:希望前辈们能在帖子里,或论坛里详细的讲讲关于用漆的事项,能给我这样的菜鸟作为好的教材来学习,因为老外的涂装视频真听不懂(咱是英盲)!特别是1:16的 为了户外,水性漆和油性漆是否可以配合使用,应该注意什么?不会影响到前一步涂装的劳动成果!
您的回答将是我们满意的微笑 谢谢!谢谢!谢谢啦!

网友A:
光油可以先上一层薄薄的。。过10分钟再上一次。。多次少量。。慢慢叠加。。。
这个AV清漆有连接不??

网友B:
聚氨酯漆与水溶性不会互溶,所以在水溶性漆上喷涂不会将下面的水溶性漆溶化的。
当然,采用喷涂方式的话,漆料的粘度不能太大,只能每层喷得薄一点,多喷几层。待一层完全固化后再喷第二层。不能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油可以先上一层薄薄的。。过10分钟再上一次。。多次少量。。慢慢叠加。。。
这个AV清漆有连接不??

有,保上的,我试试能不能发上来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d.6639537.1997196601.141.tmVOAs&id=15189709375
不知道味大不大,防不防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聚氨酯漆与水溶性不会互溶,所以在水溶性漆上喷涂不会将下面的水溶性漆溶化的。
当然,采用喷涂方式的话, ...

谢谢您的详解

网友:
其实旧化涂装真的不难,我也没上保护漆。

网友:
保护漆可以不用上的。我之前也有上,后来发现效果不是很大,索性就不上保护漆了,而且旧化后上了保护漆有种隔了一层雾的感觉,不是很好
AV的水性漆干了后水溶解不了的,所以放心就好了,
再就是AV水性漆出了自家的哑光保护漆可以试试

网友:
坦克模型的保护漆不同于民用车辆的亮光保护漆,那个是必须的

网友B:
水性涂料的所用的树脂,通常是丙烯酸脂类。其遇水后会吸收部分水,体积膨胀,抗渗性变差强度降低。当其再次失水时,不能保证完全恢复原状。也就是说遇到水后可能会使涂装起某些不可预知的变化,这恐怕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水性涂料的所用的树脂,通常是丙烯酸脂类。其遇水后会吸收部分水,体积膨胀,抗渗性变差强度降低。当其再次 ...

完全是错的,AV水性漆干了后 遇水不起任何反应哦,不要误导大家

网友B:
若干年前我在某研究所做课题时为确定涂复了丙烯酸脂类涂料后是否对改善耐久性有益,特别进行了丙烯酸脂类成膜性及固化后树脂膜耐水性实验。丙烯酸树脂固化膜遇水膨胀且离子渗透系数变大是那次实验得出的结果。

如果有实验证明丙烯酸树脂遇水无任何反应,请简述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若干年前我在某研究所做课题时为确定涂复了丙烯酸脂类涂料后是否对改善耐久性有益,特别进行了丙烯酸脂类成 ...

买瓶AV水性漆喷漆然后干了后试试不就是了,这么简单的事,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试过了的

网友:
很多模型的东西,并不像你常理想象的那样,比如田宫的拖头就可以拉动100多公斤的东西,常理是难以理解的

网友B:
涂料吸未后的变化(体积、强度和渗透性)仅凭肉眼是难以检测的。再说不大可能买到未加染料的涂料树脂。而调配好的成品涂料有色泽,会对观察树脂形貌带来不便。作为一般消费者是不可能察觉涂料的各种性能的,更别说是具体的性能参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涂料吸未后的变化(体积、强度和渗透性)仅凭肉眼是难以检测的。再说不大可能买到未加染料的涂料树脂。而调 ...

您是砖家,您的话我们不懂哎我说AV水性漆就是干了后加水不起任何反应,也就是不溶解不发白什么的,我们模型玩家只需要知道这个就足够了,我也说了很多次,模型的东西跟你按常理理解的东西不一样,您这硬装啥砖家,有啥意思?

网友:
没必要称别人‘砖家’什么的。水性涂料仅仅是遇水不溶罢了。

但还是有变化的。就是油性涂料也不是遇水没有一点点变化,只是程度不同。

一个人的知识是有限的。我只是不断地学习,希望知道得更多。

楼主:
前辈们!感觉有点火药味儿了,哈哈哈!好像有点儿跑偏啦!淡定,淡定!大家说的都是自己的经验和心得!我有个哥们儿跟我说过:“做涂装是一项工程,很系统”,这是第一次作已经感觉到了,真是不简单,
不能马虎,就怕做错一步会前功尽弃,所以像前辈们求教,学习。因为你们的经验和心得会让我们新手少走很多弯路,毕竟我们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赏心悦目,这是每一个爱好模型人的目标(不论动态的和静态的),嘿嘿嘿,我话说的有点多了,不过非常感谢两位前辈,在你们的辩论中,我也学到了知识。希望大家能继续交流,分享(模型的图片,视频)通通滴上,我们一边欣赏,一边学习!

网友C:
就用过Mr Hobby的消光喷罐,貌似那个是硝基的,各种漆面都喷过,对水性漆好像没啥影响,但总感觉保护作用有限,漆面质感却变差了。。我觉得1:16的大比例模型不能用消光,半消光就差不多了,不然颗粒感太重了,毕竟实车漆面也没多粗糙。

网友D:
我也仅仅是指明那哥们的错误理论,不要误导了大家 就这个意思
AV水性漆确实是不用担心遇水的问题,我也一直很纳闷为啥可以用水做稀释剂喷涂,但是干燥后又不与水溶解。实践得知确实是如此,至于所谓的啥化学反应肉眼看不到的,对于我们模型玩家来说,似乎没有人会去在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用过Mr Hobby的消光喷罐,貌似那个是硝基的,各种漆面都喷过,对水性漆好像没啥影响,但总感觉保护作用有 ...

嗯,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仅仅是指明那哥们的错误理论,不要误导了大家 就这个意思
AV水性漆确实是不用担心遇水的问题,我也一 ...

嗯!我现在就在尝试用AV漆,因为这次补土和车体上色的喷涂都是用的郡仕油性,履带用的田宫珐琅,味太大了,而且我可能对珐琅油性漆过敏,喷履带时虽然防护装备精良,排烟机用了两个,可是第二天两只眼睛全肿了,半个月才好,唉!悲催呀,所以决定用AV的,最起码闻起来不刺激,楼上的哥们儿说,建议用半消光做保护,我觉得也有道理,前辈有什么建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