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HSP 26级缸主副油针调试

楼主(2014-09-20):
有哪位高手知道,拧紧后退几圈,一直调不好!!!

网友:
每个发动机和用的油不一样,油针也是没固定的,一般是1.5-2圈这样吧,根据情况再细调

网友:
没有准确的值的,但是有些可以参考。副油针与外面的那个平面平齐,只要能启动,就调怠速螺丝。就只剩下一个油针了,看看再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