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下CC3D飞控板调整角度安装的设置方法

楼主(2014-09-20):
最近在琢磨CC3D飞控,发现USB口安装好之后正好跟我的电调顶到一起,导致没法接线调参,很纠结。因为不想换电调位置,所以考虑在软件中设置,毕竟以前玩APM里面就有类似的设置参数。于是在CC3D的configuration里找了半天,解决了这个问题。不多啰嗦,大家看图就明白了。

按照这个方法,你想把飞控转着安,斜着安,立着安,甚至倒着安,都不再是问题。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飞控安装,so easy!

(感谢网友youyu提供解决方案思路)

网友A:
那请问下水平校准底下一排那个打勾和不打勾是什么意思到现在还没弄明白!!

网友:
请教下90和 ,-90那个是顺时针转?

楼主:
为什么不能自己试试呢?这么简单的方向问题还要问到底吗?

算了,送佛到西天:如果你板子顺时针转90度安装,你就填-90,反之则反之。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人品问题,我的cc3d用这种方法来设置飞控指向经常会导致罗盘紊乱,最好还是按飞控缺省方向安装飞控后得以解决

网友:
APM貌似不行。炒蛋!

apm有参数控制这东西,就是没单独界面,apm还是强大滴~

网友(2014-10-20):
学习了,回家就改改,不然真不好接USB线!

网友(2015-01-22):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人品问题,我的cc3d用这种方法来设置飞控指向经常会导致罗盘紊乱,最好还是按飞控缺省方向安装 ...

这是真正试验的经验吗?  我的调了 YAW 90 拿起飞机看电脑反应正常啊。但通电飞起来怪怪的。还在调试中, 是不是pid 参数要弄好,不能用默认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请问下水平校准底下一排那个打勾和不打勾是什么意思到现在还没弄明白!!

打勾每次解锁校准水平,去掉一次校准,建议不要打勾,不是每次起飞都有水平地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勾每次解锁校准水平,去掉一次校准,建议不要打勾,不是每次起飞都有水平地面

谢谢分享,这点和转向都有用,不过,如果转向以后,刚刚自己测试,是乎楼主这个方法可以满足飞行,但系统是乎无法自动修正电子罗盘的转向误差。

网友(2016-02-27):
为什么我的不能设置到180度 我的cc3d是装在底下的,倒过来装的

楼主(2016-05-12):
完全可以设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打勾每次解锁校准水平,去掉一次校准,建议不要打勾,不是每次起飞都有水平地面

这个校准只校准陀螺仪不校准加速度计。地不平可以,只是确保解锁时把飞机放稳。

网友:
飞友全国招募;电话微信18112709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