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飞翔的HP100BL,准备买个D7E改着玩!刷SUV固件,帖子太长还在看,先来问问!

楼主(2014-09-20):
HP100BL,是不是装NRF24L01+?装过的兄弟请问有没有什么BUG?
帖子太长了,先一问问,谢谢!!

网友A:
说是要NRF24L01+才可以。有装NRF24L01+,但是没有HP100B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是要NRF24L01+才可以。有装NRF24L01+,但是没有HP100BL

看了几个小时的帖子,D7E已经有HP100BL的协议了~就是稳不稳定就不知道了!!
买回来试试再说!!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几个小时的帖子,D7E已经有HP100BL的协议了~就是稳不稳定就不知道了!!
买回来试试再说!!

刷suv固件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suv固件没问题的

哦!!不过现在机子还没调试好。。。问题不少啊!!等机子调好了再折腾遥控!!

网友:
请问大神两个问题,DEVOE7E刷机后是否支持一键翻滚,还有就是cx-20是否可以用DEVO7E这个控,麻烦大神指教,在线等。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