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 问题高手进来解答一下

楼主(2014-09-20):
搜索12个卫星起飞 稳定悬停 连续闪烁紫灯 是8米内 都正常 飞高了 led灯就变成红色双闪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正常吗

网友A:
电不足了??没校准线损电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不足了??没校准线损电压吧
一会把电压报警关闭试试 谢谢您

网友A:
还有是只闪红灯还是一下紫2两下红?你可以对应飞控说明书上的LED注释排查问题,一般的话,初次起飞多数会出现线损电压没有设置,略微大电流造成压降过大,飞控就低压报警了,我是自己用BB响配合飞控做的电压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