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APM连上USB后红蓝灯不闪,是坏了么?

楼主(2014-09-20):
新手请教:APM连上USB后红蓝灯不闪,是坏了么?,用电压模块接电也是

网友A:
不是的,连接的上吗?清楚点,清除EPROM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连接的上吗?清楚点,清除EPROM试试

你好,能加个QQ吗?我的是:781077304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友情支持

网友:
数据线坏了吧

网友:
1.可能是数据线,有一次我用不同的数据线连不上apm2.可能是电压模块坏了,你可以给泡泡老师留言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