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请教JR9X2电滑襟翼,刹车,功能设置

楼主(2014-09-20):
请教老鸟!我的电滑翼展两米,单独襟翼,单独副翼,控是JR9X2希望设置出蝴蝶刹车,同时可以有两段襟翼角度,在动力飞行时襟翼为0度,滑翔时可以通过开关改变襟翼角度向下1到2度,提高滑翔性能。降落时采用蝴蝶刹车同时升降舵混控保持平衡。我的 设置是2、6通道为副翼舵机,AUX2、AUX3为襟翼舵机,先设置了副翼舵机为襟副翼混控在一个三段开关上,然后将襟翼通道也设置在同一个开关上,这样开关在中间位置时襟翼副翼都是0度,当开关向上或是向下时都是蝴蝶刹车状态只是舵面会相反,襟翼向下副翼向上或者襟翼向上副翼向下,还设置了升降舵混空来调整飞机在刹车时的平衡。我这个设置方法不知道对不对?请指教。我想在这个基础上设置襟翼角度大小控制却不成功,也不知道JR9X2有没有这个功能,看了说明书也没搞定!希望有经验的前辈指点迷津!!!!

网友A:
9x2本来有滑翔机模式的,在滑翔机模式下有开关选项,说明书里很详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9x2本来有滑翔机模式的,在滑翔机模式下有开关选项,说明书里很详细的

我的是电滑多了一个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电滑多了一个电机

这个与电机多少没关系吧?

网友:
用滑翔机模式,动力装置于第七动(AUX2),相当于开关模式,不过也可以微调:开关一开,动力全开是一般标准的作法,但不是要比赛不用那么拼啦,右手边还有一个LEV(AUX2 LEV)可以使用,就把它当作油门来用吧,再开一个PROG.Mix4设定AUX2→AUX2  Pos0  ,开关设定为MOT,如此滑翔机也有节流阀控制了喔,不会在让强大的动力给吓到了,而且在气流不足的地方也可开开小动力悠闲的飞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