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转小电机改吊磨可以吗?

楼主(2014-09-20):
从一个淘汰的电影放映机里拆出了30w的小电机,这也是电影放映机的动力源,据说是万转静音电机,还是四根线的,这四根线定义我也不知道,我想用它改造个吊磨可不可以用?如果可以还需要啥材料

一面是个传动齿轮,一面是个涡轮风机

一面是个传动齿轮,一面是个涡轮风机

头部

头部

网友:
怎么看都象吸尘器电机

网友:
就做成吸尘器不就行了。。。

网友:
打开看一下是什么电机

网友:
电影机都成古董了,拆了太可惜啊

网友A:
有2根是220V 另2根是110V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2根是220V 另2根是110V的吧

这个用万用表怎么量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用万用表怎么量啊?

这个具体我也不能确定 你这个电机是不是要用电容 用电容的话 接线就麻烦了 你这个是双电压 应该有一个公共线 电容接线 电源线(有根是220V 有根是110V)

网友:
搜我的老帖,我改了一个,用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具体我也不能确定 你这个电机是不是要用电容 用电容的话 接线就麻烦了 你这个是双电压 应该有一个公 ...

下午看了下,是接电容的,两个好像是串联的电容,4微法630伏的

网友:
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