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又险些炸鸡,这次不是干扰,MS是电池问题,请高手乱入分析

楼主(2014-09-20):
40%的电起飞,在视频7秒的时候,还有37%的电,但电池图标已断断续续开始闪烁(原来都是20%的时候才闪),接着缓慢升高,在1分3秒的时候,精灵2突然自主开始下降,仔细听能听出螺旋桨的声音变化很大,赶紧推油门才稳住。问题就在这里,我并没有设置自动返航下降,精灵2为什么也会自己下降?附上调参界面供高手参考。

网友A:
我的精灵2就是这样炸的!!!左右摇摆,垂直下降,但我推油门没反应,直接掉水里去了!!!

网友:
做过20次充放了没?

网友B:
以后要看电压,不要看百分比。那个没啥用。   11.1v 左右就是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精灵2就是这样炸的!!!左右摇摆,垂直下降,但我推油门没反应,直接掉水里去了!!!

比你好一点,我上次左右摇摆炸到水泥地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后要看电压,不要看百分比。那个没啥用。   11.1v 左右就是限制。

精灵2的11.1V的话还有58%的电量,你确定你每次还有一半的电量就收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灵2的11.1V的话还有58%的电量,你确定你每次还有一半的电量就收摊了?

11.4注意 11。1立刻返航 10.8之前降落

网友:
鋰電池放電特性當電壓降至一定後!壓降特快
沒電了!當然是自己下降~

网友:
早就过了电池的报警电压了,叽叽没电了!!!

网友:
我的精灵2也是出现这个毛病了,最近出现了2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你好一点,我上次左右摇摆炸到水泥地上。

问题是精灵报废了,也不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