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友关于APM2.6的问题。。。。。。。。。。。。。。。。。

楼主(2014-09-20):
本人四轴小鲜肉,四轴一周前完工了,由于长沙天气原因,今天才得以首飞,2.6的飞控,2212KV800的电机,30A ZTW,1147桨,6M GPS和电子罗盘,S500机架。。。。。。。。。。。
起飞比较顺利也很平稳,仅仅在自稳模式下飞行,各项都还比较平稳,驻空时可以脱控一段时间。。。。。。。。。。问题来了!!!!在摇杆打的幅度有点大或者比较急的时候(如油门突然下降),整个四轴在空中晃动得很厉害,有几次真是吓到人了,如果是缓慢拨杆的话还是比较稳定,今天风力明显,树叶吹得哗哗响,时断时续,这种情况是不是风带来的影响?如不是有什么解决的方案吗?有过类似情况经历的模友吗?

另附上自己画的PROE三维模型,运动仿真还没做,喜欢PROE的模友可以和我交流哈!

谢谢各位的回帖!!!

网友:
板凳还有吗?

楼主:
好吧。。还有冷板

网友A:
帮你热热,长沙今天太阳不错

网友B:
楼主给一份  PROE 图纸不?  我PROE水平一般  你这个画出来要不少时间啊  285819524@qq.com

网友C:
配置差不多。我想问一下。你的PID的值都是多少啊。我的飞上去以后抖是为什么啊?不能稳定的飞。还有就是往下降了一点大概2% 的油门,然后飞机的动力大减,差点摔地上,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D:
楼主你好,我用的飞控跟你是一样的,现在对于飞控线路连接还没搞懂,能把你的飞控上的线路连接拍张照片发给我吗,十分感谢!

网友E:
我用apm 2.6 半年了 感觉apm默认参数都很稳,是不是楼主的电机螺丝,机臂太软了,或者桨震动比较大.....等一些问题都会影响飞控。楼上说油门突然降低,是不是油门行程没有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置差不多。我想问一下。你的PID的值都是多少啊。我的飞上去以后抖是为什么啊?不能稳定的飞。还有就是往 ...

我PID还没调过,今天还是处女航,看来以后要向你请教调参的问题了,至于后面的问题,我现在还是新手,你看看是不是要重新校正加速度计呢,扣扣239672518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给一份  PROE 图纸不?  我PROE水平一般  你这个画出来要不少时间啊

我这个画了一周把,从组建四轴就开始画了,图纸已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apm 2.6 半年了 感觉apm默认参数都很稳,是不是楼主的电机螺丝,机臂太软了,或者桨震动比较大.....等 ...

桨平衡做了,还加了减震器,你说的是PID调参吗?我今天第一次自稳模式下飞,还没调过任何PID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我用的飞控跟你是一样的,现在对于飞控线路连接还没搞懂,能把你的飞控上的线路连接拍张照片发给 ...

本人扣2396725185,欢迎共同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热热,长沙今天太阳不错

是好舒服,好多漂亮的妹陀都出来游荡了。。。。

网友F:
回LZ,, 若果自稳已OK,, 可以试做一下 Autotune,, 自动调参一下; 回 7楼,, 要做兩次油门校準,, 每个电调单独做一次,, 然后用 apm 再四个一起做一次....

网友G:
同APM的飘过,也遇到过下降时,剧烈晃动的情况,可能是参数没调好,正在研究PID

网友E:
引用 楼主:
桨平衡做了,还加了减震器,你说的是PID调参吗?我今天第一次自稳模式下飞,还没调过任何PID

风有一定的因素在里面,你找一个风小的时候飞一下。你的油门有没有校准?电调有没有设置行程,油门曲线有没有设定好?

网友H:
这个机机的机臂较软,突然加大油门上升,或下降时拉平,或是风力稍大时引起机臂振动,从图上看机臂是有内倾角的,这样就加大了振动的效果,因此在悬停时,风较小不会有什么反应,但是风大时就不行了。
建议加强机臂,改变APM2.6的PID值,默认参数对于轴距380-450机子重量在450g-700g间的四轴飞行还是很稳定的。对于小轴距及大轴距重量较大或是较轻的机机就是调整PID值以取得较好的效果。对于油门问题,一是重新校准油门行程,还用就是在飞行时油门不能小于10%,小于10%时,飞控会认为是关闭油门,也就是油门的死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画了一周把,从组建四轴就开始画了,图纸已发!

嗯谢谢 收到了   画的很不错啊  楼主机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谢谢 收到了   画的很不错啊  楼主机械的吗?

正解,本人学机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风有一定的因素在里面,你找一个风小的时候飞一下。你的油门有没有校准?电调有没有设置行程,油门曲线有 ...

按泡泡老师教学视频上都校准完了,估计就是PID要调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APM的飘过,也遇到过下降时,剧烈晃动的情况,可能是参数没调好,正在研究PID

嗯,好好研究PID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LZ,, 若果自稳已OK,, 可以试做一下 Autotune,, 自动调参一下; 回 7楼,, 要做兩次油门校準,, 每个电调单独 ...

原来如此,我就校准了一次油门行程,是四个电机不接飞控并联起来校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机机的机臂较软,突然加大油门上升,或下降时拉平,或是风力稍大时引起机臂振动,从图上看机臂是有内倾角的 ...

学习学习,受教了,尝试调整下PID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解,本人学机械的

怪不得  我刚学了 PROE皮毛

网友C:
你能发一下你的PID的那张界面吗?我的飞起来抖,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能发一下你的PID的那张界面吗?我的飞起来抖,不知道为什么

可以,加我扣扣吧2396725185 共同交流,我这里也遇到点问题,不过自动调参后的PID比原来的好些

网友I:
四轴极速下降都会有点摇晃的,下降的速度快只有X8会比较好一下,大舵量高速转弯、高速急停.......这些动作下机身有些摇晃是正常的,四轴不倾斜怎么向前向后向左向右呢! 例如机身倾斜高速向前飞行中你突然刹车,机身会有一个向前的惯性,飞控自稳又需要纠正倾斜的机身回平,这个时候纠正的力度和时间就决定你的飞行器的稳定度,感觉不好你就需要调整PID。
APM的自动调参实用性不能说没有,但是每个人的飞行感觉和习惯不可能都一样,建议还是自己一边飞一边调,看你的配置我觉得你先试着把P加大一些飞飞看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四轴极速下降都会有点摇晃的,下降的速度快只有X8会比较好一下,大舵量高速转弯、高速急停.......这些 ...

受教了,打算在自动调参基础上逐步调PID

网友J:
不是pid问题,这个是下降时的通病,重量越轻约严重,四轴抗风是通过倾斜,为了产生水平方向上的拉力,鸡架必须倾斜,整机越重所需倾斜角就越小。因为越重时所需电机功率越大,倾斜更小角度就可以达到水平所需拉力了,所以在动力允许范围内,越重机器就会显得月稳定。下降时动力会略小于重力,如需产生水平方向拉力,就会倾斜更大角度。而且四个电机调节范围也比平时小,下降越快飞控调节起来就越困难。所以apm里让大家设置最快下降速率。默认每秒2米好像,记不清了。平时飞都是爬1分钟,回来3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是pid问题,这个是下降时的通病,重量越轻约严重,四轴抗风是通过倾斜,为了产生水平方向上的拉力,鸡架 ...

受教了

网友K:
一个可能是PID没有调好,用自动调参调一下。另外一个要检查一下机器的重心是不是偏向一边。PID不适配+重心太偏很定就会有楼主的现象出现。

网友L:
1. 装席梦思没有 没有的话 回去装席梦思去
2. 尼龙机架震动传递到中心版的几率更大 换机架
3. 有没有自动调参过 找个无风天自动调参 每天清晨一般风小

楼主:
引用 网友L:
1. 装席梦思没有 没有的话 回去装席梦思去
2. 尼龙机架震动传递到中心版的几率更大 换机架
3. 有没有自动 ...

席梦思有了,后来进行两次自动调参后,表现比之前老实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一个可能是PID没有调好,用自动调参调一下。另外一个要检查一下机器的重心是不是偏向一边。PID不适配+重心 ...

自动调参之后,飞控变得老实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是pid问题,这个是下降时的通病,重量越轻约严重,四轴抗风是通过倾斜,为了产生水平方向上的拉力,鸡架 ...

确实是,上重一点的锂电的时候比容量小的锂电稳定多了,进行自动调参后飞控比第一次稳定多了,现在在定点模式下,只要风不算大,基本都可以丁钉子,收油没有以前的抽风状态了,现在就是自动返航,水平返航那段速度快了点,有时候都吓人,打算在地面站上修改,6MGPS的精度就那样了降落点基本在5米的圈圈范围内,这个机架S500总体来说,抗风性还有待加强。

网友K:
引用 楼主:
确实是,上重一点的锂电的时候比容量小的锂电稳定多了,进行自动调参后飞控比第一次稳定多了,现在在定点 ...

兄弟,你们电池是不是都装在S500下面的吊装架上?如果是,我建议大家想办法把电池固定高一点。重心太低以后,飞控克服惯性很累的。pid参数怎么调都很难理想。

网友M:
急切求助啊,apm2.6的板为嘛 一连6mgps就没反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兄弟,你们电池是不是都装在S500下面的吊装架上?如果是,我建议大家想办法把电池固定高一点。重心太低以 ...

是的,电池是放在下面,放上面估计也不好放,架子两层板之间放不下飞控,飞控目前是放上面的板子,在飞控上面不太好放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M:
急切求助啊,apm2.6的板为嘛 一连6mgps就没反应了,

看看GPS上面的线有没有断路,没有GPS的话似乎解不了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