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油门和螺距曲线设置

楼主(2014-09-20):
各位大侠,求教D10飞450无副翼油门和螺距曲线的设置,陀螺仪用的K8.
机子油门太敏感,加点飞的好高,松点又掉下来。望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刷机吧,刷完给你配置文件,飞机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机吧,刷完给你配置文件,飞机是一样的

可是我不会呀!新手。
你的控刷过用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我不会呀!新手。
你的控刷过用怎么样!

一样的D10

网友B:
油门和螺距曲线中段设平缓一点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油门和螺距曲线中段设平缓一点吧。

正确,悬停段螺距调平缓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和螺距曲线中段设平缓一点吧。

这个对我来说有点难,不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确,悬停段螺距调平缓点。

这是个问题,不会呀!有直接的数据就好了

网友:
进入D10控功能设置,找到油门和螺距项,进入就可以调整参数了,有图形,很直观。多动脑筋多摸索,这些比动好那两个摇杆简单多了!D10有中文电子说明书,百度一下吧。

楼主:
大家看下,应该怎么弄,
这是我设的

网友C:
油门曲线太直啦,应该这样0%,0;25%,40;50%,65;75%,85;100%,100。如果还是太灵敏那么把25%;50%再提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门曲线太直啦,应该这样0%,0;25%,40;50%,65;75%,85;100%,100。如果还是太灵敏那么把25%;50%再 ...

那陀螺仪应该怎么调了!
谢了

楼主:
这是按照你说的设的,可以吗?

网友D:
好好调    调好了明天约了人  一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好调    调好了明天约了人  一起飞

明天有高手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按照你说的设的,可以吗?

25%再高点

网友:
老张下午就叫我的,我没时间。明天他可能去

楼主:
先这么设置,明天出去飞下,看看怎么样!
谢了啊!

网友E:
既然你用了K8,那就进入软件先调机,当然你要有螺距尺,在油门摇杆在中点时先调平十字盘和大桨零度,最大正负螺距12度,循环螺距8度,差不多就调完机了。之后就可以通过控设置螺距和油门曲线。
普通飞行模式,油门0,65~70,100,螺距-3~0度,5度,9~11度。sport飞行模式为,油门90,80,100,螺距-5,5,11度。3D飞行模式为,油门100,90,100,螺距-11,0,11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机吧,刷完给你配置文件,飞机是一样的

能给我发个参考参考吗,我是k8用卫星的,谢谢,751589252@qq.com

网友:
带个螺距尺出来,分分钟就有人能帮你调好!当然前提是螺距一条斜线,度数是12到-10,中点零!这个通过拉杆和陀螺仪调!

网友:
楼主用的是刷过的还是没刷的 刷过的我有帖子

楼主:
没刷过的,为啥要刷机了?望指教。

网友F(2014-10-26):
楼主  调好了吗   我也是新手   D10  油门 和螺距  根本不会调

网友G:
油门曲线不要太陡,飞行中浮力主要要靠螺距变化,而不是转速,转速变化小一些好,我普通飞行模式油门曲线0,50,50,50,50,螺距从负3度左右到正10度左右的斜线就好了……特技模式全部70油门,螺距正负11度的斜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既然你用了K8,那就进入软件先调机,当然你要有螺距尺,在油门摇杆在中点时先调平十字盘和大桨零度,最大正 ...

谢谢分享,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油门曲线不要太陡,飞行中浮力主要要靠螺距变化,而不是转速,转速变化小一些好,我普通飞行模式油门曲线0 ...

感谢帮忙,慢慢调试中!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油门曲线不要太陡,飞行中浮力主要要靠螺距变化,而不是转速,转速变化小一些好,我普通飞行模式油门曲线0 ...

我D10刷了SUV,参考你这个回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机吧,刷完给你配置文件,飞机是一样的

我刷了SUV的固件,给个配置文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D10刷了SUV,参考你这个回去试试

我这个是v3电调定速模式下的油门曲线,如果是非定速模式,前面不要太陡,后面可以逐渐价高一些,比如0,30,50,60,65,68,70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  调好了吗   我也是新手   D10  油门 和螺距  根本不会调

普通飞行大概调成这个形状曲线就好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普通飞行大概调成这个形状曲线就好了

这个油门螺距曲线画的太有喜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油门螺距曲线画的太有喜感了

网友:
用定速模式吧,把油门曲线就设为一条直线,第一点0%,第二点55%,其他点禁用,最高点还是55%,然后再调螺距曲线。当然前提是你得把电调设为定速模式

网友(2014-12-21):
引用 网友A:
刷机吧,刷完给你配置文件,飞机是一样的

请问 你刷的 哪个版本的  我刷4.0 的  你有 数据吗 刚刷的 混控  曲线  什么的  都不会设了  43969528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