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买的H4机架

楼主(2014-09-20):
新手第一次组装机架 ,不知道机架哪一面是上面,哪个是下面,电池板也不知道安哪......

楼主:
帮帮忙啊,第一块是电池板吧?第二的是上面?第三的是下面?电池板在安装机架最下面?

网友:
第二张是上面,第三张是下面

网友:
有gps座孔眼的是上面。第四幅图从左往右是:下板 上板  侧板  还有飞控保护板(兼电池板)个人认为,电池在下面,重心低飞机飞行起来要稳一点。

楼主:
  第一个 电池板兼飞控保护板?第三块中间的四个大洞是安飞控的减震球?飞控放机架里面?第二块中间长方形的口子是干什么的,上面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基板挡住的呢?

楼主:
我看了很多H4的帖子好像机架下面没有东西,上面倒是有一个搭起来的板,第一块的板是在机架下面用铝柱加螺丝固定的吗?

楼主:
第三个图,中间的4个大洞不会是装云台的吧,怎么在中间,我看大多数都在头的位置

网友:
中间大孔是安装飞控的(你的没有)也是上面的板子

前面有个大孔是安装云台用的是底板

云台有个滑环凸起是自己加上去的

安装好的 就这样

网友:
中间有个大孔的是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