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 7E,如何设置三角翼混控?deviation中文固件~!

楼主(2014-09-20):
RT,早先刷G大固件,飞三角翼设置混控没问题。后来因为要飞V262,刷了deviation中文固件,别的都还好,就是三角翼混控,打死调不出来,着急啊,有谁帮下忙不?多谢了~!

网友:
我也是昨天刷的,还不会用

网友A:
我没玩过V尾,不过出于兴趣前段时间试着设置了一下V尾的设置。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你可以参考下。具体步骤如下:

摇杆分配:升降控制升降,方向控制方向(呵呵,基本是废话)

舵机连接:舵机1接升降通道,舵机2接方向通道。

1、新建一个模型(避免以有的设置的影响)
2、模型设置》通道设置
3、选择“3-ELE”后“基本”按ENT进入设置
4、“基本”改为“混控”
5、“输入数”改为“2”
6、“输入数1-N”先选择“1”
7、“开关”设置为“None”
8、“混合方式”设置为“替换”
9、“输入”设置为“ELE”
10、“曲线”设置为“45度曲线”(或根据需要设置)
11、“比例”设置为“50”(可根据需要适当增大或减小)
12、“输入1-N”设置为“2”
13、“开关”设置为“None”
14、“混合方式”设置为“相加”
15、“输入”设置为“RUD”
16、“曲线”设置为“45度曲线”(或根据需要设置)
17、“比例”设置为“50”(可根据需要适当增大或减小)
18、“保存”
19、选择“4-RUD”》按“ENT”设置为反向(根据舵机实际安装方式不同,也可能不需要设置反向)
20、选择后面“基本”》按“END”进入设置
21、“基本”改为“混控”
21、“输入数”改为“2”
22、“输入数1-N”先选择“1”
23、“开关”设置为“None”
24、“混合方式”设置为“替换”
25、“输入”设置为“ELE”
26、“曲线”设置为“45度曲线”(或根据需要设置)
27、“比例”设置为“50”(可根据需要适当增大或减小)
28、“输入1-N”设置为“2”
29、“开关”设置为“None”
30、“混合方式”设置为“相加”
31、“输入”设置为“RUD”后按“ENT”设置“RND”输入为反向(显示为“!RUD”)
32、“曲线”设置为“45度曲线”(或根据需要设置)
33、“比例”设置为“50”(可根据需要适当增大或减小)
34、“保存”
结束

网友:
楼上正解,可以参考下,我知道的是要用混控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玩过V尾,不过出于兴趣前段时间试着设置了一下V尾的设置。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你可以参考下。具体步 ...

我的是三角翼混控,不是V尾,不过还是感谢你的回复,晚上我回家照着你的方法试试。再次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是三角翼混控,不是V尾,不过还是感谢你的回复,晚上我回家照着你的方法试试。再次感谢~!

三角翼混控的设置与V尾的设置是一模一样的, 参与通道不同罢了。V尾是升降和方向,三角翼是油门与升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角翼混控的设置与V尾的设置是一模一样的, 参与通道不同罢了。V尾是升降和方向,三角翼是油门与升降。
...

请教下为什么三翼要用油门和升降混控,我感觉应该用副翼和升降混控更合理一些。

网友:
我搞错了,三角翼混控,是副翼和升降,只不过自己无动力滑翔喜欢用油门和升降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玩过V尾,不过出于兴趣前段时间试着设置了一下V尾的设置。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你可以参考下。具体步 ...

今天按你说的方法试了下,不错,好使,总算设置好了,多谢~!

网友C(2014-11-06):
高手如何刷的固件呀 我的刷石头了求救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手如何刷的固件呀 我的刷石头了求救 谢谢了

论坛里教程很多,照着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