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负重测试

楼主(2014-09-20):
装了瓶水挂起来飞了飞,淘宝买的自组的6s10000电池,C数估计有点虚,只飞了十分钟就闪红灯了,下来居然3.8.

楼主:
一小段视频

网友A:
什么东西说话的?那是三米高度?

网友:
什么飞控?

网友:
零度飞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东西说话的?那是三米高度?

零度的地面站 播报的高度

网友:
C数具体指的是啥?
C数虚大概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
6轴才刚能负重一小瓶水啊。。。

网友:
你这测试描叙的也太简单了,起飞重量多重?悬停电流多大?电机和桨是多少啊?,电池充进多少电量?这些数据很重要,可以分析你机器的力效,估算续航时间等等,提前报警往往是电池组的某片电芯掉压太快,分容没做好,一致性就差。

网友:
突然感觉用饮料瓶子做一个电池“整流罩”应该可以很另类

网友B:
能否透露一下动力配置。  多大轴距,什么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透露一下动力配置。  多大轴距,什么飞控?

22毫米管全炭机架 好盈铂金30A 疯狂的电机5008 1555桨 零度S4V2 淘宝代组 6S100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22毫米管全炭机架 好盈铂金30A 疯狂的电机5008 1555桨 零度S4V2 淘宝代组 6S10000

  零度S4V2   真便宜啊,才900。  性能怎么样? 你的六轴多大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度S4V2   真便宜啊,才900。  性能怎么样? 你的六轴多大轴距?

六轴用1555一般最小都是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