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解决一下NAZA LITE飞控的问题

楼主(2014-09-20):
正常飞行时突然翻滚炸机,检查发现2和3电机不转,要解锁后推油才能启动,油推到最大能听到变化的音频,明显是变化的驱动频率,但用手抓电机用一点力就停,我用1和2、3和4对调测试,1和4换到2、3就不行,2和3换到1、4就好,2和3通道还用舵机测试器试电机很有 力量。

网友A:
电调油门行程校准。。。

网友:
按照樓上高手指示!執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油门行程校准。。。

校过了,把1、3、4通道拔下就上2电调,先开摇控油门开到最大,给主控上电,再把油门杆拉到最小。不过接收机的线都接的,不是就上一个油门,不知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校过了,把1、3、4通道拔下就上2电调,先开摇控油门开到最大,给主控上电,再把油门杆拉到最小。不过接收 ...

每個電調都需要做一次!
按照您的電調說明書操作...
好像沒這樣簡單有很多模式要調整

楼主:
我仔细检查了一下,电调电机都没有问题,在手动模式下4个电机转动都正常,在GPS和资态模式下2和3电机转的慢(没力),但推方向杆又转动正常啦!更重要的是指南针的校正只能通过水平的,第二项通不过啊,是不是主控坏了,请指教。

楼主:
软件校正时的加速度Y显示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校正时的加速度Y显示错误

楼主您好!麻烦你截一个调参软件图,你可加QQ2355613417或拨打4007000303转技术支持,我们会协助你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