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迫症 疯狂折磨APM

楼主(2014-09-20):
双面覆铜板  坑爹的高温镀银信号线  一个颜色

网友:
话说...你这么搞apm有啥含义吗?

楼主:
楼上不是 电子科班出身吧 。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不是 电子科班出身吧 。

最怕干扰的磁阻传感器...对吧...那个你外置在GPS上了...其他的三轴加速计和陀螺仪也不怕干扰...何必这样搞呢

楼主:
我看见人家真飞机也这么弄 所以强迫自己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见人家真飞机也这么弄 所以强迫自己一下

网友:
没看出来是在干啥?

网友:
楼主是防止apm受到干扰失控,所以干脆搞全屏蔽

不过没看懂把天地飞接收机扒光了是何用意

楼主:
回楼上 所有连接线 全部焊接 因为杜邦线插头连接可靠性 连工业级别都达不到 何况我们的是飞机呢

网友:
貌似真的有强迫症呀

网友A:
这飞控气压计还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飞控气压计还能用吗?

用是能用的,只要外界空气到气压传感器有空气联通不是完全封闭的就可以了。。。。

网友:
注意一下佈線..... 架高 外置罗盘不就可以了嗎......

网友:
其实简单些用锡箔纸一裹就完事了

网友:
矫枉过正。你这样搞一下测测看电磁兼容说不定更差。

网友:
真没必要,真是强迫在症作祟!

网友:
屏蔽壳接地了吗?

楼主:
屏蔽盒连同铝架和 电源的负极连接

网友:
说什么也没用,先到MP测试磁干扰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