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给飞机入个摄像机,是808#16好还是鹰眼好?或者还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楼主(2014-09-20):
不算存储卡,预算500以内。飞机上还有别的东西,怕超重所以尽量小点轻点的。。。

顺便问一句,808#16和鹰眼的感光元件的物理分辨率是多少?哪个更靠谱?

网友:
SJ4000 ,也就是山狗3

网友A:
纯粹自玩娱乐的话,808更好,重量更轻,对载机的要求很低,一个300轴距的小飞机就足以带动全部设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粹自玩娱乐的话,808更好,重量更轻,对载机的要求很低,一个300轴距的小飞机就足以带动全部设备了。 ...

那相比各类山狗和鹰眼,这个808更好还是那些更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相比各类山狗和鹰眼,这个808更好还是那些更好?

鹰眼色彩更艳丽,山狗没用过,但是看别人拍的片子普遍是偏蓝得要命。色彩方面808比较折中吧。808最大的优点是它太小了,随便一个什么飞机都能带动它,缺点是没有适合它的成品无刷云台(有DIY的),目前多是用来硬挂FPV。如果你想用无刷云台,那还是鹰眼吧,那色彩都不用后期了,缺点是对焦和画质跟狗3不在一个次元上,不过自己玩是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鹰眼色彩更艳丽,山狗没用过,但是看别人拍的片子普遍是偏蓝得要命。色彩方面808比较折中吧。808最大的优 ...

嗯谢谢回复。

网友:
我的这种 性价比不错的,才252 可以下载看看我的穿云视频http://pan.baidu.com/s/1qWO9x60

网友:
四轴和X5都可以的,目前来说我觉得性价比最高的了

网友:
刚出的鹰眼1+还不错,室外光线足的地方效果一流,暗的时候有点噪点,兼容狗台